苏泊尔c21s27显示e0修复

楼主(2017-04-09):
  一点个人经验,不知对不对,
     一台苏泊尔c21s27一开机显示e0,有时正常,拿掉按键板数据和时钟对地100p电容后,恢复,但测量没有问题,观察一段时间没问题,分析可能数据通道有漏电造成,主要是,按键板和单片机有关的是clock和data,主板和单片机主要是pan脚,对这三个线路清理下就可以,在万用表测量和下表相近就可判断,没有原件损坏,是数据通道问题,检锅时同步震荡14脚不但个数正确,电压不能低于5伏

339各脚静态电压,动态电压4安时,200k档电阻档黑接地阻值

1脚        4.88伏        4.8        伏        11.9千欧
2脚        1.46伏        2.64伏        18.6千欧
3脚        17.3伏        16        伏        117        千欧
4脚        1.08伏        0.67伏        3.4        千欧
5脚        3.46伏        3.46伏        5.6        千欧
6脚        1.54伏        1.54伏        300        千欧
7脚        4.87伏        4.87伏        90        千欧
8脚        4.09伏        2.54伏        6.5        千欧
9脚        4.15伏        2.68伏        13.5千欧
10脚5.45伏        3.56伏        170        千欧
11脚1.47伏        2.67伏        18.5千欧
12脚0        伏        0        伏        0        千欧
13脚0        伏        6.8        伏        127        千欧
14脚4.91伏        0        伏        4.2        千欧

mc80f0604        静态电压和动态电压4安时
1脚        1.3        伏        1.68伏
2脚        2.3        伏        2.35伏
3脚        3.9        伏        3.9        伏
4脚        3.9        伏        3.9        伏
5脚        4.8        伏        4.9        伏
6脚        0.48伏        2.36伏
7脚        4.88伏        4.91伏
8脚        0        伏        4.75伏
9脚        4.6        伏        4.6        伏
10脚4.8        伏        4.8        伏
11脚3.8        伏        3.58伏
12脚0.1        伏        1.59伏
13脚2.3        伏        2.48伏
14脚2.3        伏        2.37伏
15脚1.47伏        1.99伏
16脚0        伏        0        伏
17脚4.8        伏        2.07伏
18脚0.15伏        0.15伏
19脚0.42伏        0.56伏
20脚0        伏        4.85伏

         综合示波器数据,在无锅时,模拟示波器接14脚,数字通道12345分别接clock  data  pwm     及开关两端作为触发    (两个都设为下降沿触发)
        按 爆炒键触发,低电平约67毫秒,67毫秒得到一个稳定的按键(代码11000000)后pwm变宽,在76毫秒显示p21,变宽后200毫秒震荡,震荡约2.5毫秒,间隔200毫秒,pwm 在延续525微秒,显示p21(10001100     00100100   11111001),开关数据代码11000000    463毫秒变为e1(代码10000110      11111001)
      按煎炸键触发,56毫秒得到一个稳定的按键信号(代码10100000)后pwm变宽,几个下拉低电平,在100毫秒煎炸开关代码10100000和220显示代码(10100100   10100100   11000000)出现,再过200毫秒震荡,再过200毫秒变为e1(代码10000110   11111001)
     煎炸按键波形,启动前波形是5毫秒高电平,间隔2毫秒,启动后2毫秒低电平,间隔200微秒,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一般人不具备模拟,数字等高大上测试设备,还是用普通万用表如何判断故障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