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AOC E2795V背景灯不亮了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呢?

楼主(2017-04-09):
倒也不是完全不亮,就是开关机时候只能亮一下接着灭怎么维修?

网友:
好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给背光部分一个开机信号看能否单独点亮背光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A: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灯管断了一根。换上就好了。只有2根灯管均正常,才能亮。不是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灯管断了一根。换上就好了。只有2根灯管均正常,才能亮。不是LED的。

是LED背光的。

网友B:
灯珠有坏的,拆屏换灯条。

网友:
单独给背光部分加电看看,注意电压电流

网友:
先把电源板电容换一遍再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有坏的,拆屏换灯条。

貌似看上去是分段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看上去是分段供电的。

一般都是灯珠坏了一两个,保护了,不换也可以,百度一下,把保护去了就会亮了,但是最好还是换灯条。

网友:
背光故障.有led灯珠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