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 rx-v490测试环绕都无声,主声道是正常的,请问如何修理?感谢!!

楼主(2017-04-10):
yamaha rx-v490测试环绕都无声,主声道是正常的,请问如何修理?感谢!!

网友:
拆开,找到中置和环绕的功放模块,用一只万用表表笔碰一下信号输入脚听听喇叭有噪音吗,判断是前级信号还是后级放大的问题

楼主:
中置就好了,是音量调小了,环绕的功放模块IC可能坏了,抽空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