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全晶体管无线电对讲机

楼主(2017-04-10):
   海鸥牌,温州无线电器材二厂70年代生产,频率为29.97兆赫兹,一共用13只硅、锗三极管全分立件,远比一般收音机复杂。输出功率150毫瓦左右,可惜只有1只…

网友A:
真可惜只有一个!  那时的厂家也挺不严谨的,连拼音都会拼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可惜只有一个!  那时的厂家也挺不严谨的,连拼音都会拼错?

汉语拼音/英文混合…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当初就是通过玩同学的对讲机爱上无线电的

网友B:
能把那两个晶体的频率报一下吗?谢谢。

网友:
再找一只现代的,可以通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那两个晶体的频率报一下吗?谢谢。

29.975    30.440

网友:
开眼了,70年代全晶体管对讲机

网友:
还是外差机,不错
应该是调幅的

网友:
抄板,自己再做一台,可以玩对讲。

网友:
业余频率,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功率有点小。

网友:
中频是465khz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不会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