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E改电阻档失败求救

楼主(2017-04-10):
VC86E电阻档通病犯了,比较碍事,于是参考网上资料改三刀(我的pcb上标的是2012-06-22 v0.4)
在改完后发现改出大问题了,目前已经存在的问题是(都末接表笔,没有任何测量无件接入)
1.电压档会有0.000x的读数
2.毫伏档会有几百的读数,且不停跳动
3.电阻档会不停的跳随机数(后测量发现不能测量上k的电阻,会乱跳数,低阻还能测量,但未测试精度,读数基本不会跳动)
4.ma档会有几个读数

在改造时发生过两个意外,一是第一次弄好后,转盘开关上的弹片不知道怎么着有一个掉出来了,当时未找到和我的转盘一样的,只能通过多次放置测试来试验。二是在试弹片时,其中一次大意未串接电阻就直接将表笔接到4v锂电上,导致表盘到欧姆表笔插座间的印刷线路烧断(后用铜线连接),200ma保险管融断(保护二极管未检测),因手里没有200ma保险管,现临时用了0.1mm的漆包线代替

现在这个表还有救吗

补充内容 (2017-4-14 15:55):
十楼补充上电压基准测试

背面

背面

现在表盘弹片位置

现在表盘弹片位置

网友A:
改造变破坏,无限同情,估计保护二极管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变破坏,无限同情,估计保护二极管烧坏了吧

毫安档,电压档未接表都有读数很奇怪啊,该不是芯片也出问题了吧
手头没有这个保护管,在马云家收一个替换上去看看

楼主:
可能性应该不大吧,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等都还能测量,而且基本准确,只是精度可能有问题,未接入时会有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恢复原状,看是否还正常。

恢复原状太麻烦了,几个地方切断的又要焊一块,然后还要分开的话……
这个改法是按照同版本的来修改的,不应该是那个问题
估计是我在试转盘v片的时候可能把那里搞出问题来了

今天收到了ad584基准源,测了一下电压基本上和标定的值一致(包括反向,另外个别上存在最后一个读数在584的标定值上有1个字的跳动情况,但多数时候是在标定值上)

楼主:
昨天收到AD584L基准,测量了一下电压档,基本上都还算准的,个别档位上偶尔会有一个字的跳动,但基本上稳定在图中的读数上

2.5V

2.5V

5V

5V

7.5V

7.5V

10V

10V

反向2.5V

反向2.5V

反向5V

反向5V

反向7.5V

反向7.5V

反向10V

反向10V

未插表笔时电压档读数,每次开机都有差异,有时还要跳动

未插表笔时电压档读数,每次开机都有差异,有时还要跳动

网友C:
个人认为,低电压档短接表笔后无底数就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特别是mV档开路有感应。

网友:
换了电阻内部显得凌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低电压档短接表笔后无底数就可以

如果仅仅是毫伏档有读数我也不用去管了,伏特和毫伏档短接表笔能正常归零,而且昨天用基准测伏特档基本上精度还算正常。最大的问题的欧姆档,不插表笔转到欧姆档就有不定的读数,而且还在不停的跳,从数百K到数十M都有,几十k的电阻能测出来,且基本与标识的电阻一致(没有精密电阻,只有5%的普通电阻),数百k的就可能测不出来了。

刚开机就有从接近-1到-0.00xx的读数

刚开机就有从接近-1到-0.00xx的读数

毫伏档有时显示OL,有时和伏特档近似,但从伏特档切换过来,读数不是1000倍的关系

毫伏档有时显示OL,有时和伏特档近似,但从伏特档切换过来,读数不是1000倍的关系

最恼火的欧姆档,切换进去就不停的跳,初始值有几十K的有几M的,总的来说是向高阻读数跳,稍高点的阻值也测 ...

最恼火的欧姆档,切换进去就不停的跳,初始值有几十K的有几M的,总的来说是向高阻读数跳,稍高点的阻值也测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是毫伏档有读数我也不用去管了,伏特和毫伏档短接表笔能正常归零,而且昨天用基准测伏特档基本上 ...

电阻档问题,是不是还是刀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档问题,是不是还是刀盘问题?

不是刀盘的问题,今天晚上又拆开折腾了一下,基本上怀疑是两点引起
1。焊接完成后,未清理留下的助焊济
2。焊好后,因为手里没有绝缘固化胶,就用热融胶来粘结

在把焊盘上的热融胶清除并用清理了一下助焊济,现在转到电阻档,无论是自动还是手动调整了量程,在未接入表笔的情况下均显示OL,表笔短接后约0.07欧,电阻档问题消失。

现在就只留下电压档有问题,在未接入表笔时
在伏特档会有-1.2mV的读数,基本上无影响
在毫伏档会有-60mV到-70mV的读数,且非固定,并且会在用手靠近表时受到干扰,好在短接表笔时能归零
估计是和另外一个焊点未清理有关系,下单了一个硅胶绝缘固化胶,收到后把所有的焊点都清理后再试试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表的保护二极管型号的,我看到的是p6ke1ca,这型号没有啊,p6ke10ca倒是有

网友:
这是一个双向的瞬抑管,型号是P6KE11CA,比较常见吧,反正我经常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