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闹钟走时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0):
一台小闹钟不走,经清洗装配后出了新问题,就是走几分钟至1小时多后(不确定)自停(弦是上满的),晃动后立即走起.........
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请钟表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如磨损较大  轴尖 轴孔 齿尖 都需要修理 不是清洗上油就可以的。

网友:
重点检查擒纵叉和擒纵轮磨损情况,看看摆轮摆幅是否均匀,摆轮轴尖只能加少量钟表油,甚至可以不加油。

网友:
摆轮轴磨损或松动,看一下石眼是不是没到位。

网友A:
版主和上面的几位坛友都讲的有道理!既然能走,说明传动轮系应该没问题,最大问题出现在游丝摆轮上!游丝是否规整圆弧度是否好,上下摆尖是否弯曲断裂!好好检查游丝摆轮

楼主:
感谢版主及各位坛友的耐心指导,我将仔细检查重装,过程中认真对照,应该可以发现并解决问题了。明天再来向各位汇报情况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磁化了,我小时候用吸铁石吸过的表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磁化了,我小时候用吸铁石吸过的表都这样

请教朋友,如何判断是否被磁化了呢?

楼主:
请教如何把这一组轮和轴拆下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和上面的几位坛友都讲的有道理!既然能走,说明传动轮系应该没问题,最大问题出现在游丝摆轮上!游丝是 ...

请问如何把这组轮和轴拆下来呢?
图在楼上,谢谢!

楼主:
怀疑问题出在这个孔。不知对不对,是不是废了成铜啦

网友:
修表大师柱子不也在这里吗?请他给指点一下,当然这东西和手表不能比,对柱子来说简单透顶。

网友C:
你先不要装擒纵叉和游丝摆轮,其他装好,少上点发条两圈左右看看是否转动灵活,顺便上钟表油,各个活动点都要点到。看看是自然停止还是有卡顿的地方应该不难发现故障点,如转动灵活,那就检查擒纵叉和游丝摆轮部分,重点检查游丝,摆尖,摆尖间隙松紧适度,还有一个重要部位就是擒纵叉与擒纵轮切入与切出的角度一定要仔细调整,使之达到轻碰擒纵叉尾部能干脆利落有力度跳到一边就可以了。最后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点看摆轮摆动的幅度一定不要小于180度或接近180度,这是一只钟表健康有力良好运行的最有说服力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不要装擒纵叉和游丝摆轮,其他装好,少上点发条两圈左右看看是否转动灵活,顺便上钟表油,各个活动点都 ...

谢谢朋友,小钟已检查重装,现在走时正常,听声音清脆有力,就看能走多长时间了
检查只是发现夹板几个孔磨损严重,特别是两个走时发条孔之前有钟表师傅处理过,但仍然较松。如楼上图所示
如果还是不能正常走时,再按朋友的方法检查一次(之前发现一次是突然停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小钟已检查重装,现在走时正常,听声音清脆有力,就看能走多长时间了
检查只是发现夹板 ...

要耐用的话就要把甲板上的上发条条轴孔间隙搞好  最好用铜焊  把摆转眼宝石换掉 全部 洗一下    加油 调整一下 那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