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主控板上的场效应管有何用途

楼主(2017-04-10):
也不知咋的,电动车电机不转了,无奈联系修车上门,把控制板换下了,要价280元,实属无奈。拆开一看,有一块芯片及12只三极管等,咋这么贵啊!
用放大镜很模糊地看到有P75NF75&,CZO78  5,MAP912型号,字好像是特意擦掉了,经百度,是场效应管子,而且很廉价。
这些管子有什么用途?哪位老师知道?谢谢!

网友:
都是低压大电流场管。做逆变器,大电流电子开关等。

网友A:
被杀猪了,我们这换换才150

网友B:
这些管子有什么用途?  这话问得,,,,

控制器不就靠这个在带动你的电动机么,感觉跟你说了也不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杀猪了,我们这换换才150

150也贵,自个网上买一个12管也就5-60块钱

网友:
那管子用在电动螺丝刀上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管800W的控制器,买一个60多点,叫人上门要280上几天买菜的车子不动了,网上买一个350W控制器,32元, ...

我出差,是家人骑车,去请人修的。我感觉也不用这么贵!后查网购就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管子有什么用途?  这话问得,,,,

控制器不就靠这个在带动你的电动机么,感觉跟你说了也不会明白
...

我想请教,这种管子在别处有何用途?水平有限

网友:
用途多了去。开关电路,功放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这种管子在别处有何用途?水平有限

小时候不懂事以为JJ只用来撒尿的,长大了才知道用处多了去了

网友:
这网络也醉了,明明显示错误却发出去这么多贴

网友:
新的才几十块

楼主:
被宰了,只能当交学费了。下次再坏了定会自已动手的。

楼主:
被宰了,只能当交学费了。下次再坏了定会自已动手的。谢谢各位老师坛友!

网友:
通俗讲,是控制电动车速度的原件

网友(2017-05-13):
MOS管用来把电瓶里的电转换成交流电差不多吧,可以说是个逆变器,也可以说是变频器,你转动加速柄就是改变MOS管是通断实现加速得。

网友:
人工费比较贵,要省钱自己修也可以

网友D:
这管子,可以控制灯,电络铁,其实,你想控制啥,都行
只要直流,电压不高,,都行
我用主板上拆下的场效应管,控制灯条,络铁,硬盘,等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可以控制灯,电络铁,其实,你想控制啥,都行
只要直流,电压不高,,都行
我用主板上拆下的场效 ...

电瓶车是48V,在直流电压不超和电流适当的情况下,可控用途这么多!
谢谢老师!

网友:
它耐压不高但运允许通过电流几十安,用在低压电路上做开关管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