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K4做的来复再生单管机单端及倍压两种比较

楼主(2017-04-11):
若干时期以前,我以低廉的价格买了一些3DK4,
有好有坏,买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把它们用掉,就一直扔在角落里,差不多都忘了,有一天打扫卫生又翻出来,想想还是搭个单管机试试,一边搭一边就发散思维了。首先,3DK4是开关三极管,用作高频放大效果怎么样?不知道。第二,单端检波和倍压检波究竟有没有差别?
为了确保效果,我用了200mm长的磁棒,初级线圈分两段绕每段35圈,其中的一段抽头并多绕10圈,但是次级我只绕了4圈,以前不知是谁说过,宁可次级少绕一些,这样虽然感应的电压低一些,但是Q值高了,还是合算的,可变电容用360P的空气双连的一半。
第一步,单端检波。电路如下:
说明:两个黑点是同名端,保证再生的极性,一只2AP9二极管作检波,在一般放置另一只二极管作倍压检波的地方,用一只5.6K的电阻代替,这个电阻实际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给二极管提供合适的偏流,因为3DK4是NPN硅管,导通电压比锗管高许多,如果R3太小,则二极管偏流太大,就会造成3DK4三极管的偏流太小,也就是无法导通,那就无法收音了。耳机是普通的800欧姆耳塞。装配结束后通电测试,大小电台均能收到,效果满意。然后开始第二步。
第二步,倍压检波。电路改动后如下:
说明:把第一步的R3处改为另一只2AP9,然后把R3与一个20微法的电解电容C5并联接到D1前面。如果不接R3C5,那么一个3DK4的导通电压为0.6V,而两个2AP9的导通电压才为0.2+0.2=0.4V,那么就会造成3DK4无法进入放大区,那就无法收音了。过去的解决办法是检波二极管一个用硅管一个用锗管,二者相加差不多是0.8V左右,保证了硅三极管的放大,我这里还是用两个2AP9,用阻容元件解决偏流问题,在接了R3C5后,R3提供合适的偏流,C5提供交流通路。装配结束后也通电测试,确实声音变大了。由于我条件极其简陋,没有专用设备测试究竟大了多少,只能粗略地描述一下,主观感觉是声音比第一步的单端检波大了约有1/3的样子。

结论:在限定为“来复再生单管机”的条件下,虽然“倍压检波”实际也不是真正的倍压,但是毕竟还是比单端减少了损耗,对音量还是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网友:
3DK4和3DG12是同一种工艺生产的,只是先筛选出3DK4,剩下的就是3DG12。本质上是一种管子。

网友A:
3DK4标称Ft是大于100MC,但是根据一本老手册实际Ft比100MC大很多(甚至可达500左右),但与此同时作为开关管饱和压降小,Icm大,可达800mA——相同集电极耗散功率的3DG12只有300mA,是当时很好的高频中功率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K4标称Ft是大于100MC,但是根据一本老手册实际Ft比100MC大很多(甚至可达500左右),但与此同时作为开关 ...

开关状态和线性放大状态,三极管的最大电流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K4标称Ft是大于100MC,但是根据一本老手册实际Ft比100MC大很多(甚至可达500左右),但与此同时作为开关 ...

直到现在, 我也不是很清楚这"开关三极管"和普通的高频小功率三极管例如3DG6的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 是放大区相对比较窄? 还是开关速度相对比较快? 因为以前也用3DG6作开关元件, 效果也不错呀, 所以, 这方面我还是比较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状态和线性放大状态,三极管的最大电流是不同的。

在装之前, 我也不太清楚这开关三极管能不能当普通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如3DG6一类使用, 虽然装是装成了, 但理论上是欠缺的, 还得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状态和线性放大状态,三极管的最大电流是不同的。

这些参数都是在给定条件下得到的,拿Pcm来说,3AA7不加散热片是1w,加200x200x5(?)散热片是5w

网友:
开关管以开关参数作为主要参数,高频管以频率参数为主,一般情况下开关管可以做高频管使用,高频管做开关管不一定好。

网友:
打开一个看看3DK4是金丝引线不是铝丝。

网友:
在放大电路中,三极管要工作在放大区,工作频率决定信号放大的基本性能,(低压电路和高功率电路除外)。
而在开关电路中,三极管要工作在饱和区或截止区.也就是开通状态在管子上的压降尽可能的小,在关闭状态下要尽量关闭的好,尤其在频率比较高的状态下,还涉及开关速度波形的上升沿与下降沿的时间问题,所以开关管比普通放大管的要求更高些。

网友:
3DK4高频特性的确不错,曾经用它做过超再生调频收音机,能收到107MHz的调频电台播音!

网友:
相比于放大管,开关管的曲线反而更陡直、均匀,以现在的眼光看更适于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