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坛友你那哥们看一下

楼主(2017-04-11):
22 的山寨LED电视机 显示白蒙蒙的 是屏坏了吗 谢谢

网友:
也可能是伽玛集成块坏了

网友:
用个万能板代换一下试试看,如果真是屏坏了就放弃吧

网友:
先把亮度调下来,在把对比度调上去看一看,先易后难,能将就,你就看,不行在做处理。

网友:
线路板有小故障,屏坏会有色线的。

网友:
我朋友也有一台同样的故障,坐等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