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7-04-11):
本人学识不深,属于程咬金3斧子半的水平,近日为了修一台收音机在网上找到了这张电路图,但是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怀疑此图有错误,现提出个人拙见望老师们斧正。
首先c10的极性接反了,其次末级推挽三极管(查资料型号是3AX31)的供电有问题,R10左端为末级三极管的供电馈电点,原图接了电池负极,我认为应该改成接电池正极。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A:
帮你贴清楚点: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编辑们即便专业知识非常高,但哪有那个精力逐个逐个去纠错,特别是电路图,非累死不可。所以负责任的出版社最终都会附一张纠错表说出书中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
原图功放管馈电接电源负极是对的,请注意这是锗管PNP型,集电极供电为负。
前级晶体管为NPN型,这两种管子的供电极性正好相反。

网友B:
原图没有错。请看:

本机为硅锗管混合五管机,变频、一中放和二中放为NPN硅管,推挽放大级为PNP锗管,电流的方向是按红线走,本机电源消耗零讯时约15mA,则推挽功放以前的消耗可估计为7mA左右,因Ua=6V,R11=240欧,则Ub=6-0.24x7=4.32V,从上面绕一圈以后,经过BG7、BG8这两个二极管的压降最多为1.2V,所以Uc=4.8V,所以Uc>Ub,而Uc与原图上电解电容C10的正极实际是一个点,所以电解电容C10的极性也没有画错。原图是正确的。

这种硅锗混合机的电路也是当年技术及成本所限导致,容易使人混淆一些。

补充内容 (2017-4-12 20:33):
由于我对电路知识掌握得不好, 特别是没有认真看书学习, 弄通电路原理, 所以以上所述全是错误,
我下面另有叙述, 特此向被打扰的和可能被打扰的各位高手致歉.

网友:
楼主指出的原图二个错误,原图是错的,楼主改的是对的。

C10上端接二极管负极是连接电池负极,下端接R11是连接电池正极。
R10是推挽管的发射极的电阻,应该连接电池正极。

网友:
现在这个图,C点电位是0。

补充内容 (2017-4-12 07:38):
C15两端是被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贴清楚点:

7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图没有错。请看:

不对的,电流应该是这么走的,BG5,BG6发射极——集电极等电位,不会导通:

网友:
哎呀! 不好意思!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光看了一面没有看另一面, 所以计算全错. 楼主改的两处, 原图都是错的, 而且C10这个电解电容应该不是接在那里的, 参看原上海静安区群益电讯厂出品的群益67-5型硅锗混合五管收音机, 电路几乎一模一样, 由于蝴蝶215的生产厂叫"上海群益无线电厂", 因此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肯定, 它其实就是原来的"上海静安区群益电讯厂"呢? 还可以进一步判断, 是在后来向出版社提供资料的时候, 出现了差错, 因为, 蝴蝶215这个有错的电路, 一看就是后来手绘的, 远不如原来的群益67-5电路画得好: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原群益67-5型机的C15相当于蝴蝶215的C10, 而群益67-5型机的C10则相当于蝴蝶215的C15.
印刷电路板也是一模一样.

网友:
回归正解,好!

楼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迎讨论,讨论是件好事,通过讨论能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楚,感谢老师们对知识严谨认真的态度,感谢老师们的斧正同时感谢wuyuanzhen2010提供的正确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