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螺丝柱打穿,屏幕没有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1):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螺丝柱打穿,屏幕没有显示。

  客户自己更换电池,装错螺丝,导致螺丝柱打穿,机子里有重要资料。

  【维修过程】

  UMT的主板,尽量少用到风枪,刮开螺丝柱,发现断了3根。

  5号是OSCAR_TO_IMU_SPI_SCLK协处理器到指南针、气压传感器、陀螺仪的。8号是ALS_TO_AP_INT_L感光到CPU的中断信号。9号是AP_TO_LCM_RESET CPU到显示屏的复位信号。

  5号跟8号刮到第二层就可以飞好了,9号断得比较深,要刮开到第三层才有阻值。

  飞好线,装机测试。

  因机子里有重要资料,客户没给密码测试。测试好触摸,装手机卡打得进电话。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额.这修的真是碉堡,完全做不到...........

网友:
老大你好,你在哪里,我手机6s出问题,怎么找你维修?

网友:
你好,你在哪里?我想找你修手机,6s更新后down机,后面就一直在恢复模式,再更新就显示未知错误9,试着用爱思助手保留资料更新,还是失败,能解救吗?主要是想保留数据。没有在dfu模式下恢复过,怕丢失数据。

网友:
我在上海,能当面找你最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