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7-04-11):
一台6寸彩色华通小电视,机器后面没TV AV切换键,它是TV AV自动适应的,自动适应的这个功能,能够加个小开关,手动切换吗?

网友:
试试加一定的电压给AV端口看如何?

网友:
一般1V左右即可

楼主:
我是想在机器后面挖企孔,加个拔动开关

网友:
      一个3档船型开关,中间接地 ,两侧一端接RF输入端另外一端接V输入端对输入信号短路,一侧短路时候另外一侧正常

网友:
   补充一点,可能这么说你会有点疑问,这不是两挡开关就可以实现吗,为什么你还要说三档,3档的开关有中间档,两边哪里都不通,这样就等于没加这个开关,可以实现原电路原有设计的自适应功能。

楼主:
我准备加一个小电视机的弹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