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L音箱故障,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喇叭的问题吧,似断非断

网友:
接一个接近一样功率和阻抗的替代喇叭试一下,应该是喇叭的毛病。

网友:
看看是不是原装、检查焊点。

网友:
楼上误解,据我所知,声音大,音圈力度大,故失真也有,但不明显。声音小时,音圈擦,故有,杂音。

网友:
也就是说,杂音原因在音圈摩擦

网友:
这样情况类似于音圈防尘罩损坏过,音圈缝隙里掉进了铁屑之类的感觉。

网友:
以前玩三极管放大电路时静态工作点低了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坐等楼主解开迷底,让我们长点知识!!

网友:
两边都响?
左右声道互换过了?

网友:
应该是10楼坛友说的问题,擦圈

网友(2017-05-11):
音圈内的铁芯生锈了,阻力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