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录音机绞带故障

楼主(2017-04-11):
一台GF800,放磁带一边正常,一边绞带,观察绞带的那个机芯收带轮没转,判断过轮老化。这种老机的件别指望能买到,决定修复。先估摸过轮的大小,周日在轴承店买了若干规格的橡胶圈,回家拆下机芯,选了个适合的换上,试机效果良好。这种橡胶圈是工业用的耐油橡胶,弹性很好,可以说好过原机的橡胶圈,遇到同类故障的朋友不妨试试。上图!

拆下过轮,橡胶圈成蜂窝状,一碰就掉下了!

拆下过轮,橡胶圈成蜂窝状,一碰就掉下了!

清除残余

清除残余

这回可以知道准确尺寸了!

这回可以知道准确尺寸了!

14X3的,很丰满,就是大了装不回去。

14X3的,很丰满,就是大了装不回去。

再选一个14X2的,刚好适合!

再选一个14X2的,刚好适合!

装好试机,效果很好!

装好试机,效果很好!

这是买到的一堆,店主说3元,给!

这是买到的一堆,店主说3元,给!

网友:
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这门技术不常见了

网友:
现在还能相应配件真不容易

楼主:
老机子,橡胶件老化不容易找,其实不光录音机,还有电唱机的靠轮也可以这么干

网友A:
这种代换的办法好,有一种硅橡胶材质的耐老化比普通橡胶好,不知道代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代换的办法好,有一种硅橡胶材质的耐老化比普通橡胶好,不知道代用怎么样

嗯,应该可以吧。但要查下它的布氏硬度,做过轮不能太软,否则压力下变形过大。

网友:
O型密封圈。。。我也是这样用的,用清洗剂洗干净上面的油。。

网友(2017-05-15):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这类机子,怕了,根本买不着橡皮零件,干着急

对呀,以前买东西没这么方便

网友C:
支持有修复热情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有修复热情的朋友。

谢谢鼓励

网友:
  可以一试了!我的几台老机器有希望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