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搞不懂,电脑主板声音输出无信号?

楼主(2017-04-11):
从电脑主板上的音频输出口接出信号到音响,主板输出音频插孔无信号,看到前置输出插孔的接主板的排插没插上,等插上这个排插后,主板上的输出插孔居然输出音频信号了,这可是不同的两个地方啊?

网友: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网友:
插座上的插针有两排,插头上有的有短接线,把两排线连接,有的是用前置音频插孔连接

网友A:
主板上集成声卡输出的地方有一排转接针,插上前置口插头就输出到前面口了。如果短接某某针就输出到后面口了,百度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查扣有切换针的,所以插前面就是前置

网友B:
这是设置问题,在控制面板可以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置问题,在控制面板可以管理

是的,能调出控制面板,图标显示输出正常。问题是前置有一个声道输出,后置(主板)只有一个声道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集成声卡输出的地方有一排转接针,插上前置口插头就输出到前面口了。如果短接某某针就输出到后面口了 ...

谢谢!百度一下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