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信彩色电视机型号HDP2978H无图像显示坏在哪里

楼主(2017-04-12):
一台海信彩色电视机型号HDP2978H无图像显示坏在哪里
故障现在为电源指示灯由红变蓝一直闪烁也无图像无光栅
V401发热严重和R412发热更严重由三个电阻39欧姆并联组成其中有一个打火拆下量阻值正常
现在不知道哪里坏了,请大家指教。。。。。。

楼主:
电路图来了。。。

网友A:
    枕校电路工作的时候就是很热的,如果怀疑有问题,枕校管你最好测下,“这4个都换了”来的时候就烧了么,这个是高清机行管换的时候必须要高清行管,比如常见的6920或者5144等,枕校电容和逆程电容你得检查下,这个机容易烧行部分的高压瓷片

网友:
换高压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枕校电路工作的时候就是很热的,如果怀疑有问题,枕校管你最好测下,“这4个都换了”来的时候就烧了么 ...

原来的行输出管用的是2sc5905炸掉了,用6920代换有“叽唧”的声音电源指示灯是红灯,现用5144代换,指示灯由红变蓝。。。。。。你能指示具体的检测的过程吗。

网友:
太老了 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行输出管用的是2sc5905炸掉了,用6920代换有“叽唧”的声音电源指示灯是红灯,现用5144代换,指示 ...

用J6920代换时要加云母片绝缘,5905是全塑封的,还有断开主电源限流电阻,接个灯泡看看主电压是否正常,再就是检查枕校电容C404是否正常,最好代换一下。确定是开机保护还是行不起震,再来确定检修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行输出管用的是2sc5905炸掉了,用6920代换有“叽唧”的声音电源指示灯是红灯,现用5144代换,指示 ...

   在确定电源正常的情况下,注意行有没有起振,对行推动极行管B级测量(从 现象来看行推动应当是正的,但是也要确定),如果正常 检查行输出的几个电容,枕校电容和逆程电容还有一些高压瓷片电容,最好能代换(加起来也就几个而已,你果断点全都代换了都不到5分钟),检查下场IC有没有明显短路,以上都正常就代换高压包。维修很多时候就是拼配件。

网友:
行管炸裂,首要看看逆程电容是不是无容量了,长期靠近大功率元件,容易无容量。你这个机器最大的原因是行输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