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福特的高功率矿石收音机(Walter Ford’s High-powered Crystal Set)

楼主(2017-04-12):
沃尔特•福特的高功率矿石收音机(Walter Ford’s High-powered Crystal Set)

1961年版的《电子实验者手册》中,有一个沃尔特•B•福特的有趣的高功率矿石收音机电路,能为2.5 英寸的扬声器供电能:

他说:这是一台小型矿石收音机,具有足够的功率去驱动一个2.5英寸的喇叭。这个小小单元的选择性之佳
远超乎你对一台矿石收音机的预期,而获得的音量相当于你用了一套晶体管。无需外部电源。
这台收音机不寻常的选择性的是由于其特殊的双调谐电路。作为倍压器的一对二极管提供额外能源去运行
小喇叭。输出插孔用于耳机和扩音器。
结构:模型建造在一块25英寸×45英寸的木制底架上,并带有35英寸×45英寸的金属前面板。不过,尺寸并非关键,而且必要的话也可以用其它材料。
用了两个标准的铁氧体环棒L1和L2。每一个都要通过增加的次级绕组L1和L4分别修改。每个增加的绕组均由22匝的绕制在一个如图所示的小硬纸管上的24号纱包线组成。(其实从22号到28号的纱包或漆包线都行)。硬纸管的直径应稍大于L2和L3,以使得L1和L4容易滑过L2和L3。
电阻R1仅用于把设置馈入到放大器,如果是耳机或喇叭运行就应该除去。微调电容应该如图示那样焊接在
双联可变电容器C1a/C1b的固定片端点上。喇叭和输出变压器可以哪里合适就装哪里。
如果使用金属底板,那么就要保证天线和地线的插孔与板绝缘。当所有零件安装在底板上后,依据原理图
和实物图把它们固定到一起。确认二极管D1和D2以及电容器C3和C4正确连接,注意它们的极性。
尽管这很有趣,似乎所有重要因素都已经包含在图中了,这里他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本质上的:两套线圈要互相垂直。

定位和操作。定位收音机,把它连接到天线和地线。天线的最佳长度因其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但通常50英尺较适合那些所在区域能够收到几个广播电台的地方。接着,把一个高阻抗耳机插入插孔J1。调
台调到接近广播波段的高频尾端——即,1500 kHz ——然后调节可变电容器C1a/C1b上的微调电容器来获
得最响亮的声音信号。
这时应该调节微调电容器C2以得到整个广播波段的最佳选择性和音量。最后,通过前后滑动线圈线
圈L2和L3上的线圈L1和L2来获得最佳定位。如果一个附近的台干扰一个较弱的台的接收,调整L2的芯子使
干扰最小。对于扬声器的操作,只需径直拔下耳机。应当可以收到当地大电台的中等音量。
如何工作:收音机用了一个双谐调电路来伺给一个晶体二极管倍压器/检测器,以驱动一个小型喇叭。通过
天线系统从线圈L1感应到线圈L2来拾取无线电频率信号。通过谐调电路C1a/L2选择所需信号,并通过电
容C2耦合到第二个调谐电路C1b/L3,通过窄化无线电频率带通改善所需信号的选择性。双谐调信号于是从
线圈L3感应到线圈L4。
跨L4出现的无线电频率信号的正半波通过1N34A锗二极管D2给电容C4充电。信号的负半波通过二极
管D1给电容C3充电。C3和C4上充电的反向性使得有效电压倍增。这个电压出现在输出变压器T1的初级,
转换高阻抗信号成低阻抗输出以适合扬声器。

网友A:
这个矿机之前也见过坛友发帖. 年幼时也曾看过 这些 神奇而 復杂的电路, 误以为照做便会有神奇的效果, 就能 推动啦叭. 其实 真的是要一條强天地线, 离发射站 数公里以内 才行, 然而当你有这样强的場强时, 简单的单回路二极管检波也能推动啦叭.

个人经验是做矿机像是在计算一个只有减法的工式.
由天地线得来的无线电能量每经过一个元件的损耗 就减少了一些,
有些减法是必须的, 为求高选择性. 为了逃避强台的干扰,
有些减法是不必的,  如加入过多的开关, 为了外在美令元件位置不合理, 令到用线过长.
因为无电源, 不能放大, 返而减少了噪音.
做矿机, 简单就是美.

网友:
不错,双调谐回路对接收绝对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63年架十几米高、30多米长天线,铁条600毫米垂直入地地线。晚上把高阻耳机挂在床头(双回路,方铅矿检波 ...

你是架的50英尺高,100英尺长的天线,很难不响.

关键不是布局,也不是电路,是好的天地线.(推喇叭要在电台附近).

网友C:
倍压检波未必能提高矿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已收藏,慢慢看。

网友:
等待分享楼主的试验结果。

网友:
留个脚印,如果楼主成功,我也学着搞一个玩。

网友:
有点悬,我觉得能是守恒的!

网友:
留个脚印,預祝楼主成功!

网友D:
没有强大的天线和场强.多么高明的电路也是白扯

网友:
信号场强为王的矿机世界

网友:
射电能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
做的漂亮,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矿机之前也见过坛友发帖. 年幼时也曾看过 这些 神奇而 復杂的电路, 误以为照做便会有神奇的效果, 就能  ...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强大的天线和场强.多么高明的电路也是白扯

对,无电源收音机不可能“无中生有”  只能是利用接收到的“材料”进行“雕刻”复原出原来的信号。

网友:
六十年代中,在某地郊区搞《四清》,那时候住宿在农民家中。当地有的农户房屋上边就是驻军电台天线,
有的人家(不知哪里学来)拉上几米长铁丝做“天线”,随便弄点金属埋地下做“地线,可以点亮一个手电灯泡。那年代大家都很穷,这就省下点油灯钱了。

网友(2017-11-03):
不错,已收藏,慢慢看。

网友:
这个矿石收音机的电路是不错的。上世纪很多的前辈用这个电路做成的矿石收音机供几个人听....

网友(2018-01-17):
等待分享楼主的试验结果

网友:
仿制,打个标记。

网友(2018-06-23):
四回路双调谐,性能肯定强!

网友:
矿机输出功率高不高取决于接收地的信号场强和天地线的情况,这个电路看不出能增加功率。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C:
倍压检波未必能提高矿机的输出功率,

你说出了关键点,问题不是倍压,而是2只验波二极管比1只理论上获得的功率高1倍。由于输入信号是正弦波,1只二极管验波只能获得半波功率,2只二极管能获得全波功率。

网友:
没有好的天线,在离发射塔太远是达不到这样效果的。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工作,那成了个倍压整流电路,加上两个0.005电解,基本就是直流了,哪有交流信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