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多脚元件的小方法

楼主(2017-04-13):
做一个异形烙铁头安装在快热烙铁上,用来拆卸多脚元件方便快捷。如果做的再长些用来加热引脚不太多的集成电路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过长热量就不好了吧?

楼主:
烙铁的功率储备大,用钳形电流表测过能达到100安。

网友:
高手都是快速拖两下,你还没反应过来, 多脚元件就已经拆下来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方法不错,但太麻烦

网友:
50瓦,快拖。
好多年不拆多脚芯片了。

网友:
还是热风枪好用啊

网友:
还是一点点吸算了

网友:
好方法,对没有那些老司机一拖下来的手法的新手来说很实用。。。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