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楼主(2017-04-13):
(图片)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请看一下高压包型号

楼主:
没有灯丝电压了

网友:
这个灯丝电压取自电源电压吧!

楼主:
灯丝电压取自行输出变压器的脉动电压

网友:
高压包外绕的几圈红线就是供灯丝电压

网友:
看看哪个大师能从外观分辨出行变的型号

网友:
绝顶高手才能从外观看出型号

楼主:
对不住各位,我没说清楚。中夏套件说明书上的型号是BSH8-6B,但是只能买到BSH8-N506.BSH8-N506是氩弧焊上的。不知能否替代。都是10脚的。红线是我绕上的,电压只能达到1伏左右。聚焦和加速电压只有十几伏了。灯丝供电电阻没有问题。目前症状是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我怀疑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看看行振盪是否起振.

网友:
测量一下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