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ME-14表一点心得

楼主(2017-04-13):
网上淘了个1972年、厚壳上海遵义MF-14表,全部精密电阻的,看照片还行,到手有点郁闷,表头坏了,惨状如图

千辛万苦又淘个84年的14表,取下表头用了。
打理完,有一点心得,请指正为盼。
首先检查表头周边电阻值,再检查表头内阻及灵敏度:满偏153μΑ、113Ω,与图纸标准有出入。
电路图中红字部分很关键,调准了事半功倍。
接下来检查电流挡的各电阻阻值,用电桥校准。
(见图纸左上部分文字)
然后接回断开的表头电路检查电流挡状况:
发图上限,待续

网友A:
14表…还比较好用…!!!
前些天…我也搞了一块…!!!
内阻小…有内阻小的优势…!!!

网友B:
请教楼主,我的14表原来也是很准的,但是最近在直流电压2.5V、10V、25V档时,测出来的电压值比实际值偏大1小格,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表…还比较好用…!!!
前些天…我也搞了一块…!!!
内阻小…有内阻小的优势…!!!

内阻小,测量电压无优势。特别是高内阻电压,不准。
但测电流内阻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我的14表原来也是很准的,但是最近在直流电压2.5V、10V、25V档时,测出来的电压值比实际值偏大1 ...

一般正常使用的14表感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你的电压值参照什么表得到的?
如果真是14的问题检查电流分流电阻阻值及满偏表头电路总电流是否是618微安。
其实本人经验不是特别丰富,见笑了

楼主:
都过了12点了还传不了图,郁闷

楼主:
电阻挡经过矫正(电路图所示)各自电阻,结果如下:

楼主:
电压挡都是精密电阻,测试格挡指示精度不错,就不上图了。
最后看几张外形图

网友:
指针表的灵魂是表头,一个僵尸不但复活了,还很精神,指针表只要把表头的电流,内阻调好了达到设计要求,其它各测量档位对都是线绕的14来说精确度是不在话下的,话说回来,要是线性不好,指针表真没有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表…还比较好用…!!!
前些天…我也搞了一块…!!!
内阻小…有内阻小的优势…!!!

MF14表只是电压档的内阻较小,所以不适合测试高内阻的电压源,其电流档内阻并不小,满档压降为480mV,还不如MF30表,电流档满档压降为300mV,电流档内阻最小的当属MF63,仅为25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14表只是电压档的内阻较小,所以不适合测试高内阻的电压源,其电流档内阻并不小,满档压降为480mV,还 ...

63 都带运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14表只是电压档的内阻较小,所以不适合测试高内阻的电压源,其电流档内阻并不小,满档压降为480mV,还 ...

所以得看用途·~
电子线路,14肯定不适合~~
适合强电场合~!!!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表,买个八几年的表头结果是十字平衡锤的,唉。能用算了吧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2017-05-22):
楼主厉害。我的14表电阻档没反应。于没按15伏电池有关系吗??1.5伏电池按上了。

网友D:
效准指针表,我看书上讲的是效准中心值。越在中心越准,越远离中心误差越大呀。方法不对。

网友(2017-07-08):
图文并茂确实是好帖子,以后维修表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准指针表,我看书上讲的是效准中心值。越在中心越准,越远离中心误差越大呀。方法不对。

老邢在隔壁跳过来了

网友:
14表精度没的说。

网友:
图文并茂确实是好帖子,以后维修表向你学习

网友:
记号下,正好用上

楼主:
25楼说的对,校准中心值应该比较重要。由于指针表头都有出现线性不好的可能,以中心值校准应该比较科学。(我没有看过有关书籍,感觉应该在最后微调时解决中心值精度为好)

网友(2017-09-15):
很好的技术帖,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这个接线柱与原装的还蛮像的,在哪买的?网上吗?有没有链接分享?

楼主:
在矿坛买的散货

网友E(2017-11-15):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不知楼主如何评价14表和500表之间的优劣,谢谢!

网友F:
楼主mA档是用什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不知楼主如何评价14表和500表之间的优劣,谢谢!

500应该是不错的表,我没有老的。14之前坛里买了一块500打开一看是新货还是内磁的,就没有兴趣测试了。14的兴趣还是看了坛里的帖子产生的好奇而买(还有MF10)想看看50年前的老工具准确度与现在的数字表有什么差距,结果精度还是令人吃惊的。数字表用了很多集成电路,温度的变化有点让我怀疑他的稳定性,原始的表稳定性会好一点。500表内阻大测量测量电压应该好过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mA档是用什么测的

做了一个可调稳压电源(2.5V--12V)外接电阻调压产生不同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应该是不错的表,我没有老的。14之前坛里买了一块500打开一看是新货还是内磁的,就没有兴趣测试了。14 ...

很中肯客观的分享回复! 同感,谢谢!我其实最想要的也是MF10 ,甚至10A。很想圆自己和哥哥小的时候的一个梦!一起加油、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应该是不错的表,我没有老的。14之前坛里买了一块500打开一看是新货还是内磁的,就没有兴趣测试了。14 ...

内磁,外磁重量差别很大,其实内磁表也不错

网友G:
买个自行车不骑推着走。
表内灵敏度调解环不用加个偌大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自行车不骑推着走。
表内灵敏度调解环不用加个偌大的电位器。

已经调到极致,无奈用的电位器。且多圈电位器还只有个这么大的东东 ,条件不够,下次努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到极致,无奈用的电位器。且多圈电位器还只有个这么大的东东 ,条件不够,下次努力

我的表和你的可能不一样,我的是上海四厂的。理解错了抱歉。
我的表是往图中下方向调灵敏度降低,但也只能降一格(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表和你的可能不一样,我的是上海四厂的。理解错了抱歉。
我的表是往图中下方向调灵敏度 ...

你这个漂亮!

网友:
      全线阻的好表,黑壳表我只爱震华和遵义(72年前的),有的表哥宣称说:" 80年左右"的技术成熟,用料狠,扯淡呢,开始偷奸耍滑的心思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