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多663~2~6a收音机电源牛参数

楼主(2017-04-14):
电源牛坏了,请问有知道这个电源牛参数的吗?越详细越好,有可能自己绕牛。另外,这牛有没有可以直接代换的?比如红灯711~2的牛行吗?

网友:
我看没问题都是灯的。上吧绕牛太麻烦。再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A:
貌似这个变压器很简单,次级三绕组,五灯机都可以拿来代

网友B:
红灯711收音机的变压器可以替代。

网友C:
六灯变压器都差不多。区别多半是次级高压电压和是否给6Z4有独立灯丝线圈。前者影响不大。后者需修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变压器很简单,次级三绕组,五灯机都可以拿来代

感谢回复!663~2~6是六灯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收音机的变压器可以替代。

感谢白版。可以直接替代不用任何更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灯变压器都差不多。区别多半是次级高压电压和是否给6Z4有独立灯丝线圈。前者影响不大。后者需修改电路。

谢谢!原663牛有6.3伏的输出,就是灯丝吧?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
红灯711的变压器可以替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原663牛有6.3伏的输出,就是灯丝吧?具体怎么改呢?

你要知道,灯丝,对于旁热式电子管,只是加热阴极,使其达到能释放电子的温度,而已。不同收音机电路设计不同,有的整流管和其他电子管共用一个变压器次级的灯丝线圈,有的为了一些考虑又分开成两组。至于怎么改,无非就是整流管灯丝与其他电子管灯丝并连或不并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知道,灯丝,对于旁热式电子管,只是加热阴极,使其达到能释放电子的温度,而已。不同收音机电路设计 ...

谢谢可达老师!我前一帖也得到了您的帮助。美多电源原来是有两组套隔热管的输出端,分别接6z4和另一个管,这样的话,如果用711的电源牛,只把一组6.3伏接到6z4上,再从6z4的这两脚直接引出两根线接到另一个管子上就可以了吧?会不会有别的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达老师!我前一帖也得到了您的帮助。美多电源原来是有两组套隔热管的输出端,分别接6z4和另一个管 ...

红灯711的变压器一组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到6P1阴极,另一绕组供指示灯和猫眼,可以参考下面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的变压器一组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到6P1阴极,另一绕组供指示灯和猫眼,可以参考下面电路。

那个6.3V 0.7A一组好像也可以点一个6Z4,剩下一组6.3V 2A给其他电子管和指示灯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6.3V 0.7A一组好像也可以点一个6Z4,剩下一组6.3V 2A给其他电子管和指示灯应该没问题。

可以,不过711这样设计,可能是考虑到指示灯与猫眼灯丝的接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的变压器一组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到6P1阴极,另一绕组供指示灯和猫眼,可以参考下面电路。

基本明白了!谢谢!我找了张美多的图纸,上面没有参数,高压部分也是230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