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开机 待机漏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4):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接修一台iPhone6,故障为不开机。客户反映手机在不开机之前经常会提示温度过高。

  维修过程:

  拆机,接可调电源,没触发,电流会在400-500mA左右跳变。用手摸WIFI模块部分温度偏高,断电,朝wifi模块熏上松香,重新加电。等上几秒钟WIFI模块温度会慢慢升高松香融化。

  摘掉WIFI模块待机正常,触发之后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判断WIFI模块损坏,更换WIFI故障解决。

  更换后: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 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还有模块换,太好了

网友:
你好,想找你修手机,怎么联系呢?

网友:
我的6P也有点热,但不是很高不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