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9二管再生机介绍

楼主(2017-04-14):
(无正文)

网友A:
呼唤高人将三极管翻译成90XX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呼唤高人将三极管翻译成90XX系列

我也期盼,同时标出“3A”系列就更期盼了。

网友C:
类似设计的两管耳塞机应该有音量调节装置,否则碰到强台,耳塞是没法佩戴的,耳朵受不了。
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收音机方位的办法来调节音量,但这种方法调出的声音,本底噪音比较大,还是不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设计的两管耳塞机应该有音量调节装置,否则碰到强台,耳塞是没法佩戴的,耳朵受不了。

增加一只电位器要几元钱,可改变磁棒方向调整声音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一只电位器要几元钱,可改变磁棒方向调整声音大小。

当年的电位器没那么贵,我手里有一份当年设计收音机的资料,里面提到带开关电位器的价格,是0.85元。
用收音机方位来调节音量,底噪大,信号强时,效果也不明显,音量依然刺耳。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错,但俺更喜欢能推动喇叭的2管机。

楼主:
1963年636机售价不到15元,639是1964年的机子,售价应该在18元左右。0.85元也是比较贵的元件了。应为那时一只活动矿石才5分钱。

记忆中的636型单管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错,但俺更喜欢能推动喇叭的2管机。

推一只2.5寸舌簧喇叭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一只2.5寸舌簧喇叭应该可以

能推动舌簧喇叭很不错,因为近期迷上了元件少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推动舌簧喇叭很不错,因为近期迷上了元件少的收音机。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p;abbucket=2#detail

  但是舌簧喇叭不便宜

网友:
这个两管机不是很理想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42791275556&spm=a230r.1.14.95.I1wtsD&ns=1&abbucket=2#detail

...

有点太贵了,当年也只有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太贵了,当年也只有2元。

这个可以理解,当年2元可以吃一个星期的饭菜了。

网友:
我也上台实物图,凑个热闹。

网友F:
感觉电路图错了,偏流电阻R2应该在R1的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电路图错了,偏流电阻R2应该在R1的左边。

您观察得真仔细,是画错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找作者纠正还能来得及吗?

网友:
图应该是这样的。
二个三极管用9012应该没问题,但接地的一个二极管要换成4148试试,另一个用2A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期盼,同时标出“3A”系列就更期盼了。

一个用3AG,3AK也行,另一个用3AX。二极管用2AP的。

网友:
好资料,当年的管子贵呀

网友:
没有高阻耳机,只能用输出变压器+低阻耳机,来代替高阻耳机,也算639的改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