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闲置配件做LED灯板

楼主(2017-04-14):
        手头有一些三灯珠的LED灯条,用的是5730灯珠,额定电压12伏,正白光.实测在电压12伏时工作电流约55毫安,经查参数应该是0.2瓦60毫安的灯珠,略为降额使用了.最近家里的一盏吸顶灯坏了,用的是40瓦环型萤光灯管.这灯的整流器特不耐用,于是想到何不利用现成的元件做一个LED灯板呢?

       找来几个铁皮饼干盒,取下盖子当灯的底板,大小正好与环型灯管一样大.先找到圆心,再按灯条的长度画两个同心圆,沿圆周画出等分线,灯条的安装位置就确定了.找出一个12伏1安的小电源,大小形状正合适.将电源盒上的二脚插头截掉,引出两根线,套上黄腊管,接交流电.

        12伏1安的电源可以接18个灯条.电源是隔离的,可以将灯条的负极和电源的负极直接接到底板上,这样可以省一些接线的麻烦.在底板上对着灯条负极的位置打一圈(共18个)小孔,穿入铜丝焊牢,再将灯条负极孔穿在铜丝上焊牢,灯条就固定好了.灯条的正极用一圈铜丝焊接好,注意做好绝缘,铜丝不要碰到底板.找一个二位接线端子固定在底板上,将电源正负极和灯条正负极连接好,做上标记.
        市售的灯板都配有三颗磁珠,将灯板吸在原灯底板上,安装十分方便.我手头只有一些硬盘里拆出的磁铁,这磁铁磁力非常强,正好利用.在底板上固定三颗平头长锣钉就行了.考虑到电源负极接底板,为了提高安全性,可在磁铁上贴一层不干胶带,使原灯板与底板绝缘.
        接通电源,亮 灯1小时,手摸电源盒和灯条,温度只比体温略高一点.大功告成.
        这种灯条用起来很方便,只要按照所用的电源电流大小来确定灯条数量即可,多少随意,一条也行.当有灯条损坏时,不会影响到其它灯条,不会造成整灯全不亮.而市售灯板十几颗,几十颗灯珠串在一起,只要一颗灯珠损坏了,整个灯就不亮了.

网友A:
LED灯家里还是少用为妙,光谱单一,伪劣产品还伤眼睛。

楼主:
谢谢圆丁版主的鼓励.DIY的乐趣和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家里还是少用为妙,光谱单一,伪劣产品还伤眼睛。

是的.这个灯安在不常用的地方.常用还是三基色萤光灯舒服.

网友B:
限流电阻上的功耗有2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上的功耗有2瓦。

每个灯板限流电阻是两颗30欧姆贴片串连.消耗的功率大约0.165瓦.十块板1.65瓦,二十块板......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  没几天变压器就烧了

网友:
最好的灯是白炽灯,我修活看书只用白炽灯。

网友:
我这里全用LED灯了。
人只能适应环境,不可能让环境适应人。
记得当年日光管刚出来时也说它伤眼。

网友:
我家的这种贴片灯珠老坏,怀疑是质量问题

网友C:
我家在逐步LEB化。之所以‘逐步’是因为受骗上当,凭身份证买节能灯 政府补贴,我买了不少!一大堆节能灯节能灯什么时候用到头?
我感觉LED灯丝灯泡试用两年半还是不错,适合吊灯代替白炽灯,节能发热少,LED代替白炽灯是必然。
所以支持楼主

网友:
还有人在说LED灯伤眼,这是没用过质量好的LED灯。好的LED灯光谱色温都非常好,不比日光灯差,比三基色灯管还要好(这是用眼睛看出来的,而不是技术测试),接近日光,看东西不偏色(三基色灯管下会偏色)。

网友:
LED灯,用3000-4000的暖白光的,质量好的,品牌太多了,家庭用照明效果很好的,也在陆续换代,我用的雷士品牌,

网友D:
有才,不知道亮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在逐步LEB化。之所以‘逐步’是因为受骗上当,凭身份证买节能灯 政府补贴,我买了不少!一大堆节能 ...

我也买过不少政府补贴的节能灯,主要用在单个灯头的地方,比如台灯.开始供应的是飞利浦的,质量还行,后来都是不知名的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作品不错,高效节能又实用。如果是专门做照明现买灯板,就应该选那种大面积的铝基灯板,那种散热才好。 ...

我手头这种灯板是小功率的,发热很少.不需要另加散热.关键是电源质量要好.我这个是华为的,看做工还行,发热也很少.我把原插头去掉后留:下一个孔,提高了散热.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才,不知道亮度怎么样?

亮度还行,这个灯算下来有十瓦,感觉亮度跟我家其它十瓦左右的LED灯差不多.最后一张图看起来不太亮,是因为照相机用的自动档,当光照很强时自动减小了感光度.这照片是白天在桌上拍的,背景却拍得很暗,就是这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度还行,这个灯算下来有十瓦,感觉亮度跟我家其它十瓦左右的LED灯差不多.最后一张图看起来不太亮,是因为 ...

很好很好,环保节能。

网友:
想法和做法都不错,还能散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