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找个双层塑料齿轮

楼主(2017-04-15):
家里有一台索尼bvb机,出不了仓,拆卸下来发现是出仓齿轮的齿断了三个,某宝上找不到,镇上的店铺基本都不卖这种,坛里有没有兄弟知道那里可以买到,或者修复都可以,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钻眼,镶嵌一小段大头针代替齿;或者倒模,用铝或环氧树脂铸造一个,这玩意既然是塑料的,强度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眼,镶嵌一小段大头针代替齿;或者倒模,用铝或环氧树脂铸造一个,这玩意既然是塑料的,强度不会太大。

谢谢你,在看倒模教程中

网友B:
上图呀,或许坛友有呢,无图就算有也不知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呀,或许坛友有呢,无图就算有也不知合不合适。

按了返回发多了一贴,下一贴有图的

网友:
用铁皮剪成齿轮三个齿的合适位置,然后用烙铁烫进去,

网友:
用AB胶灌满,硬化了再用美工刀刻

网友:
废品站转转说不定有惊喜呢?

网友:
小小齿轮,基本上是修不好的。

网友:
用一铜线打成与齿一样的型壮,齿下甾两个钉用烙铁加

网友:
到螃蟹王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