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万用表优利德ut61e,已经生产五六年了,是不是老点了不知道怎么样。ut139c怎...

楼主(2017-04-15):
一直想买个自动挡万用表,ut61e都生产了五六年了,现在买是不是过时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款200元左右的表,另外100多的ut139怎样。
还有没有反应快读数稳定的自动万用表推荐了。谢谢

网友:
万用表这种测量仪器,不能拿生产时间来说事,精度才是最重要的指标。80年代一些公司的产品到现在依然是经典。

网友:
前几天京东表涨价了 61e 3百多。我买的61a不好用,反应慢,都要手动选量程,自动盘用起来跟手动挡一个样。看参数ut56精度好的。

网友:
ut61市场占有量还是比较大的,一般用用完全可以了。

网友:
家有一只UT56用了8年了一直没问题,还有一只福禄克17B基本不用,感觉自动挡反应慢使用不方便。

网友A:
晚几年才更成熟, UT61E 现在要300多了, 改装资料,维修资料好找, 我的就改了外部基准,去掉可调改成固定电阻, 所有电解电容换成钽电容, 感觉超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晚几年才更成熟, UT61E 现在要300多了, 改装资料,维修资料好找, 我的就改了外部基准,去掉可调改成固定电阻, ...

厉害呀,有资料分享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呀,有资料分享吗?谢谢!

本坛和隔壁一搜到处是!

网友(2017-07-23):
论坛经常出些好货价格还便宜 可以看看

网友:
二手UT51 UT52很便宜,当炮灰表用用也不错,精度是3位半的。

网友C:
UT61E  测小电阻.0.01---1欧  如何?

网友(2017-08-30):
我还是用福禄克的好~那个表不是我不挺他~那个表我用过关键时刻掉链子

网友:
UT61e平常搞搞维修和制作很不错,基本能满足要求!要是对电路中频响测试有要求,还是多花点钱买7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几年才更成熟, UT61E 现在要300多了, 改装资料,维修资料好找, 我的就改了外部基准,去掉可调改成固定电阻, ...

现在这个版本的61E PCB已经取消了加基准的位置,只能自己搞小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T61E  测小电阻.0.01---1欧  如何?

这级别应该用支持四线的表。手持表用啥都差不多,接触电阻的影响无法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