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越修越坏的步进驱动器,真烦人啊!

楼主(2017-04-15):
有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之前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的,就是不能换向,拆开来量了下,控制方向的817光耦坏了。

于是我就把817换了,可是换完后,再用,连步进电机也弄不转了。

检查下感觉什么都正常。lm317输出的5v电压正常。电机也能自锁。还有一个6n137的光耦,量了下也正常。

就是那个主驱动芯片磨过的,不知是什么型号,不会这个ic坏了吧?感觉好倒霉啊。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另外请教,6n137的输入脚上串着一个271的贴片电阻。我接上5v后量它的那个输入脚电压只有1.5v,为什么会有怎么大的压降的?

网友:
淘宝搜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看形状脚数.一般应用的没几种

网友:
芯片是l298之类的,
首先要确定换上的光耦是不是好的,焊接时有没有把其他地方搞短路了,外面接线有没有接对,有没有信号输出到驱动器。
将方向,脉冲加5v电压,测量光耦输出有没有高低电平变化。(注意正负极)
光耦输入侧是发光二极管,有1.5伏压降是正常的。如果光耦无输出再看下输入侧限流电阻有没有烧。再判断驱动芯片有没有坏。
如果这样楼主还搞不好,那么放弃吧

网友:
驱动器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