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表电容

楼主(2017-04-15):
    请那位师傅给解释一下47表头并的电容起什么作用,我的47表和图纸不一样

网友:
自认为是整流的,对阻尼也有作用。没什么特别的,找一同规格的跨接在二极管上就行了。

网友:
滤波,去耦作用

楼主:
          测电阻表针快,加大电容会好些吗,多大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阻表针快,加大电容会好些吗,多大合适,谢谢

这个电容不要动,表头转的快的本身的阻尼不好。

楼主:
     谢谢,那就不换了。

网友A:
刚收了块47表,烧掉个电阻,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发张照片看看,我给你试试。

楼主:
               是那个档位?

网友(2017-05-19):
引用 网友A:
刚收了块47表,烧掉个电阻,不知道怎么修

你发个图片,好对症下药

网友:
起阻尼作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