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仪器屏幕坏了,如何确定参数配屏?

楼主(2017-04-16):
论坛收了个小仪器,里氏硬度计,现在还没邮到手,从照片上看屏幕磕坏了,网上找了下说明书,只查到是LCD液晶点阵,但像素不知道,可能是320*240,也有可能是其他,屏大小是3.9英寸(对角线长度),这屏大小是否与像素相关,该如何配新的屏呢,所以向坛友求助,谢谢

网友A:
你那要是通用屏,也许还能买到,要是厂家专门定制的,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要是通用屏,也许还能买到,要是厂家专门定制的,就没戏了!

谢谢朋友,这种仪器不只一家在生产,北京时代公司生产的一型号说明书是这样给出的LCD320*240点阵,像您说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用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这种仪器不只一家在生产,北京时代公司生产的一型号说明书是这样给出的LCD320*240点阵,像您说 ...

要是LCD320*240点阵屏,数以通用屏。问题还不大,淘宝一艘就能有的!

网友:
点阵屏通用的不多,还是查用的什么方案的液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