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断断续续,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7-04-16):
如题,功放有点老了,是 贝塔斯瑞 UA1330 的,放了2年,这个月才拿出来的时候是正常,用了几天后就开始断断续续的,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把功放接线处轻轻动一下也会有反应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二吗???

网友:
先量下音量电位器,或者换个试试

网友:
如有拔插件 拔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