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无线路由和ap的,有个12v被我通电48V坏了

楼主(2017-04-16):
v有会修无线路由和ap的,有个12v被我通电48V坏了

楼主:
有个100那个是电感把,我通电一瞬间冒火花然后就没然后了,他边上那个芯片好像发热的

网友:
检查进线端的稳压器和保险电阻之类的,稳压器自身击穿烧断保险电阻换了坏件就能好,如果稳压器输入和输出发生击穿高压直接进入各个负载芯片那么主芯片就完蛋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100那个是电感把,我通电一瞬间冒火花然后就没然后了,他边上那个芯片好像发热的

没修过路由 AP 但你这情况应该是降压DC-DC被烧掉了。 看看啥电源芯片,就是100电感旁边的,换个应该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路由 AP 但你这情况应该是降压DC-DC被烧掉了。 看看啥电源芯片,就是100电感旁边的,换个应该能好

集成块,和平常的不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DC-DC降压芯片最先坏,楼主查下电路板上ic的规格书,看看哪个是电源芯片,买一个回来试试,之前的华为p6,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淘宝一个,焊上去就好了。BGA封装,压力不小

网友B:
查出来是那块坏没

网友:
看看最大的那个电容多大耐压,直接在它俩脚接5V试试,我以前一个没有48v直接这样子改5V供电 也有可能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出来是那块坏没

没有就那个集成块发热估计是那里坏了

网友:
确实人才啊,我家人有次也是的   12V逆变器硬是往48V的上面接   给我打电话数插上就冒烟了 不知道咋回事  ,我回来看到后没给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