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有线电视能加天线给没有布同轴电缆的房间看电视吗?

楼主(2017-04-16):
是模拟电视,不是数字电视。

补充内容 (2017-5-3 17:27):
模拟有线取消,现用rf接单管成功。

补充内容 (2017-5-25 20:09):
现在单管达到有线清晰度!

补充内容 (2017-5-26 00:15):

两级成功!没仪器就靠mf47调试,有兴趣的可以试试,不要都被高频吓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于简单效果并不好,如果能用有线电视的干线放大器或可获得较好的效果,理由就是干线放大器频响较好,具有 ...

如果限定某一频率呢?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B:
这是可以的,是射频线加个分支器用射频电缆连接到其他房间的电视机上,这个分支器的成本也就是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可以的,是射频线加个分支器用射频电缆连接到其他房间的电视机上,这个分支器的成本也就是几元钱。

没有布线,想加天线不知行不行。

网友:
加天线放大器。

楼主:
不加放大器就调整天线能行吗?手头没有天线放大器。

网友C:
直接加天线,恐怕不行。因为有线电缆来的信号直接输入电视机天线输入孔电平还够。要是直接接天线发射后供其他电视无线接收,信号强度肯定不够,况且你加的天线不一定符合符合发射信号的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天线,恐怕不行。因为有线电缆来的信号直接输入电视机天线输入孔电平还够。要是直接接天线发射后供其 ...

谢谢说明!有点明白了,看来还得加个放大器。

网友A:
过于简单效果并不好,如果能用有线电视的干线放大器或可获得较好的效果,理由就是干线放大器频响较好,具有一定的功率输出,但是如果周围有开路信号,会形成同频干扰,再就是不同的频道除了放大器的频响,发射天线也是很重要的,很难保证在一副天线能在很宽的频带都具有好的传输效率。

当然,干线放大器以前的价格并不低。

网友:
估计够呛啊

楼主:
自己DIY了个单管也没调确实有些效果。就是距离太短就2,3米还有些噪点。请教调试下是否会好点,还是就这样了。最好能到10米估计另个房间就可以收了,有希望吗?

网友:
加天线放大器,是给室外天线用的(视距直线传输)。如果仅仅是为了隔壁房间用,还不如用同轴传输视频信号更好。

网友D:
哈哈,你想得倒挺美?有线电视信号邻频比较近,信号幅度限制严格。同一地区无线电视不准邻频播放,皆因惧怕邻频干扰,即使能把有线电视信号放大到能无线播放,邻频干扰也来了,全是网纹雪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想得倒挺美?有线电视信号邻频比较近,信号幅度限制严格。同一地区无线电视不准邻频播放,皆因惧怕 ...

内行人。

楼主:
是我无知还是。。。

网友E:
模拟有线不用电缆线连接根本玩不转。还是网络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于简单效果并不好,如果能用有线电视的干线放大器或可获得较好的效果,理由就是干线放大器频响较好,具有 ...

专家级答复。但我觉得10米的发射距离放大不用太多,和传输中的差不多而已,应该还不至于邻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有线不用电缆线连接根本玩不转。还是网络的可行。

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吓退的!

楼主:
本地模拟有线电视一周多前已全部取消无法再试验。现只能rf单频道接新做的较大增益单管放大已成功在其他房间收看,有噪点能忍受。

楼主(2017-05-25):
用到一个管子很不错,单管几乎达到有线级清晰度!

楼主:
两级刚刚也成功了!功率已经有很大余量,其实也很小,毕竟距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