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D机加改同轴、各类CD机加改同轴!

楼主(2017-04-16):
CD机,从DSP芯片的数字引脚D0(DOBM)接入到DIN引脚,常用的DSP DO引脚见下面底部,没有在列表内的请自行查找, 如果原机光纤输出,即光纤输入取数字信号接入到DIN引脚。

     找出机子DSP芯片,查资料看看有否数字引脚D0(DOBM、同轴信号输出)。

     然后检查DSP的数字输出是否己正常开启,(部分机子是关闭的、可根据资料更改相应引脚电平打开即可)。

     如果机原来有光纤,那直接从光纤头的地方取信号即可。

常见DSP芯片 BOBM的引脚

CXD1125        BOBM=27(57高电平)
CXD1135        BOBM=27(57高电平)
CXD1165Q      BOBM=27(57高电平)
CXD1167Q      BOBM=27(57高电平)
CXD1167R      BOBM=25
CXD2500        BOBM=60(59高电平)
CXD2505AQ    BOBM=60(59高电平)
CXD2510Q      BOBM=60(59高电平)
CXD2507AQ    BOBM=39
CXD2508AR     BOBM=59
CXD2508AQ    BOBM=61
CXD2515        BOBM=71(70高电平)
CXD2525        BOBM=71(70高电平)
CXD2545        BOBM=71(70高电平)
CXD2518Q      BOBM=61(部分机子内部BOBM已关,不能改)
CXD3008Q      BOBM=61
CXD3068Q      BOBM=64(63高电平)
CX23034         BOBM=19
LC7861           BOBM=64(30高电平)
LC7861           BOBM=43(30高电平)
LC7862           BOBM=43(30高电平)
LC7863           BOBM=43(30高电平)
LC7865           BOBM=43(30高电平)
LC7867           BOBM=43(30高电平)
LC7868           BOBM=43(30高电平)
LC78681         BOBM=43(27高电平)
KS9210          BOBM=27(57高电平)
KS9211          BOBM=27(57高电平)
KS9212          BOBM=27(57高电平)
KS5990          BOBM=27(57高电平)
KS5991          BOBM=27(57高电平)
KS9950          BOBM=27(57高电平)
YM7121       BOBM=23
MN6625       BOBM=14
MN6626       BOBM=23(58高电平)
M66271       BOBM=52
MN6627971    BOBM=33
M662720RB    BOBM=44
SAA7210      BOBM=27
SAA7220      BOBM=14
SAA7340      BOBM=32
SAA7341      BOBM=32
SAA7345      BOBM=02
STA1052      BOBM=70
SAA7327H     BOBM=51
SAA7372      BOBM=31
TC9326       BOBM=22
TC9236       BOBM=75
TC9432       BOBM=09

TC9462F      BOBM=09
TC9474FA     BOBM=73
YDC101B      BOBM=23
M50423P      BOBM=04
M65820       BOBM=04
M65822       BOBM=28
UPD6375      BOBM=26

索尼CDP 系列CD机、基本上都已预留接口,只要加装上元件即可。以索尼CDP M42为例、只要加装一条飞线、一只电容阻、一只电容、即可取出同轴数字信号。

网友:
感谢分享~~
现在玩CD的不多了~

网友:
有没有自制5.1声道的解码器资料,直接电脑数字信号到数字功放

网友(2017-05-18):
松下或者索尼ld可以改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