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克1.5的英朗和大众1.6的朗逸那个更好?

楼主(2017-04-17):
最近想入手一台代步车,请教大神:别克1.5自动的英朗和大众1.6自动的朗逸那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选择大众朗逸,

谢谢,都说大众车小毛病多

网友B:
1. 别克1.5自动的英朗 = 2003款老凯越的重新拉皮(只限于外壳),底盘,动力总成维持不变。

2. 大众1.6自动的朗逸 = 1997年PQ34平台的老技术,至今正好20年了。

考虑到两点:都是自然吸气机器,同一个技术层面的话,排量大一点是一点。在就是5年以后的保值率就不说了。

最重要的一点:两车的终端销售价(去除所有优惠),个人预计英朗的更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别克1.5自动的英朗 = 2003款老凯越的重新拉皮(只限于外壳),底盘,动力总成维持不变。

2. 大众 ...

谢谢,网上大片说英朗10000公里左右变速箱开始漏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大片说英朗10000公里左右变速箱开始漏油

有句实话不得不说,欧美系的车子(含韩系,华系),跑冒滴漏渗的毛病都很多,半斤八两。

所谓日系(国内合资的岛国品牌),略微好一点。唯有岛国原产(MADE IN JAPAN)的原装车,发动机,变速箱在大修区间内,只有尘土,没有油泥。

网友:
选朗逸啊 车子不错 还保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都说大众车小毛病多

不是吧!我的好好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代个步的话个人认为丰田致炫,,没有之一,想要点动力的话就飞度,这两个都是省心奈操型。
这个价位的 ...

丰田致享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实话不得不说,欧美系的车子(含韩系,华系),跑冒滴漏渗的毛病都很多,半斤八两。

所谓日 ...

真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车三厢不如两厢实用,两厢车后排一倒,装个冰箱,洗衣机都不是问题。如果是用的话肯定两厢。。但 ...

谢谢指教

网友D:
这两车我单位都有,都经常开。个人觉得还是郎逸比英郎要好点。郎逸空间略大,减振偏舒适,动力比英郎好,尤其是高速(80时速以上)的加速性能比英郎好。郎逸由内到外都是偏向成熟稳定的家庭车,英郎是偏年轻时尚风格的。郎逸已经跑了15万公里以上大约5年车,现在车况还很好,平时也没见有什么毛病。英郎2年车5万公里左右,也是没见有什么毛病。
至享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买威驰,或者两箱至炫,但是威驰现在包牌9.6万(本地价)真不推荐,主要是舒适性不行,开着难受。还不如飞度或者加点钱上锋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车我单位都有,都经常开。个人觉得还是郎逸比英郎要好点。郎逸空间略大,减振偏舒适,动力比英郎好,尤 ...

谢谢指教 那就朗逸了

网友E:
随大流的话朗逸,平台很老,没什么优点,也没什么大的缺点。
附近有斯柯达4S店的话可考虑明锐,和速腾一个平台,比朗逸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大流的话朗逸,平台很老,没什么优点,也没什么大的缺点。
附近有斯柯达4S店的话可考虑明锐,和速腾一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