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数码相机

楼主(2017-04-17):
修了个数码相机  收来一堆相机  其中一个12倍光学变焦的  能开机镜头卡住出不来  换新电池开机拍打想通过震动让镜头出来  结果还是不行  无奈用稳压电源适当抬高电压并震动拍打  还是不行  不光不行里面拍的哗啦哗啦响了  悲催了  拆吧  想想头就大  以前拆过一个  里面太复杂精密  东西不值钱就为练手  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边拆边想  那个地方该拆那个地方不该拆  人家装配肯定有次序  就这样还是拆了不该拆的螺丝  最后拆的只剩镜头了  忘了详细拍照  镜头电机看到了  用稳压电源接镜头电机还是不行  再拆  看到镜头变焦齿轮了  改锥轻拨齿轮  镜头出来了  然后接电ok  装回去  全正常了  结果拍照对焦不清晰  里面还是响  肯定又掉下来的东西 手电对镜头往里照打开相机  看到里面镜头稍有酶丝  再拆  完全打开镜头  可悲剧了  太复杂精密了  里面一个小透镜掉下来了  明白了为何对焦不清晰了  粘上吧可是不知反正  咋办  仔细观察冥想 也未可靠证据  只有实验了  ab胶伺候告诫自己一定细心  镜头上面粘上胶那就玩完了  镜头侧面3点沾少许胶 放到镜头座上  好了  顺便清了酶丝  光镜头组件装了足足1个小时  还好  装上了  全部装完试机  还是对焦不清晰  但比以前好多了  知道了  镜头装翻了 心里那个翻腾 再拆吧 好在镜头较容易的取下来了 拆开把镜头反过来又装上  结果报错  倒是明白哪里的事 镜头组件很多定位槽  可能装错了  经过无数次打击  眼睛使得直冒金星  还的拆吧  拆开重新核对  有些螺丝先不上了拆上排线主板 液晶  开机 ok了  放心了  清晰了    于是有的再拔了排线重新上螺丝再装上  好了  心里那个美呀

楼主:
上级张它拍摄的  今天有点雾霾

网友:
是个心灵手巧的活。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么高精密的仪器都能修

网友:
敢拆这个,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照片还凑合,不过练手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
楼主不简单啊,居然会弄这个!

网友:
楼主手巧心细。佩服啊。

网友:
这手艺太好了,这可是高精密玩意儿啊

网友:
这可是一个细心活 ,楼主真是高人。

楼主:
用修好的相机下午再次拍的照片

网友:
拍照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拆了一个镜头报错的 悲剧的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
图文并茂很有指导性,楼主精神值得学习,艺高人胆大。

网友A:
收来一堆相机  其中一个12倍光学变焦的  能开机镜头卡住出不来

有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来一堆相机  其中一个12倍光学变焦的  能开机镜头卡住出不来

索尼dsc-h1

网友:
这东西太精密复杂,不敢拆,如是芯片坏了也没法修了。

网友:
让一物得以重生的收获不是每次都能遇到的,靠的就是动脑!外加灵巧的双手,即~“心灵手巧”就是说的楼主经历的维修过程!赞!!

网友B:
搂主,我有一台,电送高了,现不开机,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我有一台,电送高了,现不开机,能修吗

我可不是维修高手  就是闲着看看结构练练手   芯片级的维修那才是高手    再说不是非常贵的相机也不建议修了 (练手除外)  坛子里有很不错正常能用的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维修高手  就是闲着看看结构练练手   芯片级的维修那才是高手    再说不是非常贵的相机也 ...

我也想学修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修相机

那就自己大胆的修吧  修坏了当练手了  估计你这个情况检查电源 cpu 开机电路

网友:
太复杂了 表示不敢拆

网友:
我拆过一个排线断了,报废了

网友C:
祝贺你取得如此高的成绩!祝贺成功!
       镜头是心脏,确实难搞.在拆卸中要记录各另件的精确位置以便恢复.在修后的拍摄中,图像清晰度觉得差一点,好像有一层透明的膜,不知是你拍摄聚焦问题还是拆镜头时CCD传感器调整衬垫脱落(很薄银小,不是每台有的),因为我第一台就得到这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你取得如此高的成绩!祝贺成功!
       镜头是心脏,确实难搞.在拆卸中要记录各另件的精 ...

您好版主 请再看11楼几张拍摄的图片  仔细看确实有一点问题
很小的ccd垫片我非常注意并仔细的垫上了  我感觉是中间内部哪个脱落的透镜复原的过程之中镜片组相对轴向位置和平行度出现了丝毫的偏差(这个绝对不是人为的就能调节的)  想必生产时在镜头总成装配完成后借助仪器调节完成的  无仪器单开手感和猜测只能是八九不离十  但还是有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版主 请再看11楼几张拍摄的图片  仔细看确实有一点问题
很小的ccd垫片我非常注意并仔细的垫上了  我 ...

看了11楼图片,近的清楚,如花叶比较好,清晰得很.  在网上再查询查询.

网友:
佩服佩服!欣赏。

网友:
不错不错 拆东西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