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音响磁头为什么做成可旋转的

楼主(2017-04-17):
请教大侠,松下音响磁头为什么做成可旋转的,和随身听的磁头有什么不同?音响压带轮做成这么大有什么好处?

网友:
录音时消磁磁头要在磁带运行方向的最前面,随身听没有录音功能。

网友:
磁头旋转是为了双向播放。
压带轮大,比直径小的,性能更好。

楼主:
为什么不做成随身听那样的磁头,不是可以省去很多机械电气结构啊?压带轮大为什么可以使性能更好啊?

网友:
貌似 鬼子组合 基本都是 转的磁头

网友:
旋转磁头不用开关切换信号输出输入端,音质稳定可靠有保障(机械故障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做成随身听那样的磁头,不是可以省去很多机械电气结构啊?压带轮大为什么可以使性能更好啊?

你想想,要是用根针做压带轮,会如何

楼主:
感觉做的也太大了吧!比原来我家的录音机的都大

网友:
压带轮大应该不容易绞带

楼主:
8楼的说法倒是有道理,随身听也有带录音的,加了两个消音磁头

网友:
压带轮越大,压带轮的跳动比越小,得到的晃抖率越小,  磁头做旋转 关键是 可获得相对长的稳定寿命  如果用4磁头,  不工作的两个磁头依然在被磨损中,  还要后续复杂的信号切换控制  所以在高档机中很少用, 随身体是为了缩小体积不得不这样。

网友:
除了这种常见的垂直走带方向旋转180度的,还有扇形摆动的。 AB磁头呈一个角度装在一块扇形齿轮上。磁带放那一面,对应当磁头就转到工作位置。
这都是为了延长磁头寿命,不工作的磁头就不磨损,也避免磁化。

楼主:
楼上大侠有图吗?给小弟看一眼

网友:
当时的小日本,就是为了显耀技术水平吧,现在已经没有在做这些东西的了咾……

楼主:
不是的,小日本可会算计了!这种旋转磁头可以调磁轨,随身听磁头是固定的,不能调,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高档机没有用旋转磁头的,旋转意味着有可能音轨偏离

网友:
做成这样也许是为了得到更纯的更好的音质吧,

网友:
17楼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用旋转磁头的才是家用高档机!录音磁头与放音磁头最佳物理尺寸要求不同,放音磁头为了提高灵敏度,减低噪音,磁头间隙越小越好,而录音磁头为了大动态信号不饱和间隙不能太小!所以随身听的录放两用磁头兼顾之下只能妥协,所以录放效果只是一般,旋转磁头是录与放分别专用,录音在前,放音在后,这样,刚录好就能边录边放,及时监控录音效果,至于旋转磁头的技术,对于小日本那个时候根本不难。。。。

楼主:
楼上大侠写的很详细,但是带录音功能的随身听专门有一个摸音磁头,在放音磁头外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高档卡座是三磁头的

话题又深入了,人家再问您为什么三磁头是真正高档的卡座

网友:
随身听也有用旋转磁头的,我曾经碰到过,也是松下的

楼主:
真的啊,什么型号?

网友:
磁头旋转是为了双向播放。
压带轮大,比直径小的,性能更好,这个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