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陋就简,用手头现成材料自制半矿石机

楼主(2017-04-17):
根据前面几位老师的帖子启发,周末动手,利用废旧插座做了矿机,矿石材料来自早年前捡的硫铁矿,和电镀铜片(从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电池正极顶片,磨掉一面的电镀层,露出铜,保证与固定端导电良好,保留另一面电镀层,探针要在这面寻找电台),相比较铜片也能搜到电台,不稳定。本来还想用铝锅测试,只因无法固定,暂时作罢,用万用表测量,经过硫酸氧化处理过铝锅同样具有单项导通性。因为有一级9014有源放大,只能算是半矿石机。电路是用坛上一位老师提供的图,把二极管改为矿石。
(二极管;2ap9 ).gif

网友:
这叫单管机

网友:
能接收到电台吗?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矿石检波的单管来复机?新品种啊三极管的偏流太大了吧?

网友:
单管机。完成后弄个接线盒扣上才完美。
不知该机如何实现调台。

楼主:
感谢老师指教,由于家住楼层低,又安装防盗网,信号弱,没办法,只好使用单管机。

楼主:
我是先用3AX81的基极(B)和发射极(E)充当2ap9,调整啤酒罐改造的电容器,搜到电台后再换上矿石。

楼主:
用3AX81很容易就找到电台,声音很大,除了调整电容,还要调整次级天线的圈数,消除啸叫声。用矿石就不容易找到电台,即使找到,声音也小,不理想,无论铜片还是硫铁矿,昨天又试了试电焊渣(要用含铁量大的,应该是铁水熔滴)都能搜到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石检波的单管来复机?新品种啊三极管的偏流太大了吧?

谢谢老师指教,我对收音机的各种类型不了解,只是照葫芦画瓢,还请老师教我如何改进电路,减小偏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教,由于家住楼层低,又安装防盗网,信号弱,没办法,只好使用单管机。

改用3DQ b吧,电池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我对收音机的各种类型不了解,只是照葫芦画瓢,还请老师教我如何改进电路,减小偏流。

矿坛晚辈不敢称老师。这个电路里检波元件同时也是偏置元件,矿石的“结电阻、结电压“小于晶体二极管,可能要串一个RC并联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3DQ b吧,电池都省了。

仅仅是作为消遣,没有想过购买元件,手头的元件都是从旧电器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坛晚辈不敢称老师。这个电路里检波元件同时也是偏置元件,矿石的“结电阻、结电压“小于晶体二极管,可 ...

请帮忙分析一下,应该选用多大的电容和电阻?三极管9014,电容103,电感5mH,天线初级80圈,次级10圈,对讲门铃听筒里的耳机(大概60欧),1.5伏电池。

网友:
支持折腾,顺便再弄懂了电路原理。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