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箱是三分频,4单元,其中两个低音,一个8欧,一个4欧,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7-04-17):
一个音箱是三分频,4单元,其中两个低音,一个8欧,一个4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开心就好

网友:
看你的功放驱动低阻抗负载能力了,不过应该没事,很多功放2欧姆负载的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灵敏度一样,4欧的会比较大声。

楼主:
一4,一8,会不会不同步!!???

网友A:
双低音,一个4欧一个8欧,并一起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低音,一个4欧一个8欧,并一起是吗?

是的。并联到分频器的低音输出端。

网友:
不开很大声一般没啥问题了

网友:
肯定换过喇叭了,再换个8欧姆的喇叭,或者把4欧姆的拔掉电线,另一对也这样操作

网友: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