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7-04-17):
变频器控制循环泵,一用三备。
恒压控制,一台泵变频运行时,能够满足压力要求。现在要求第一台循环泵工作一段时间后,轮换到第二台循环泵工作,第一台停机。存在的问题:当第一台循环泵停止工作时,第二台启动时,流量突然下降,机组报警。
能不能在保证流量的情况下,实现一用三备?
谢谢。

网友:
估计水泵控制器设置问题,发个图看下

网友:
楼主是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三台水泵恒压供水的单独系统?
还是有PLC控制的一部分系统?
用的是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还是通用变频器PID控制?参数有调试合适否?
外部可否有加压力罐?要求流量和压力范围?
这些都是恒压供水要注意的一小部分。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散热循环系统,对流量有要求。二次供水系统换泵时压力降低,就变频器启动的时间根本不算问题。
1.每个泵一个变频器,修改PLC程序,换泵时间到,第一台泵频率降低同时第二台启动。
2.修改PLC程序,换泵时间到第三台泵启动,以工频运行,压力上升,第一台自动停机,第二台强制启动,到达最低流量的运行频率,停第三台泵。这种情况换泵时间压力会有短暂上升。
3.换小水泵规格,以一台工频运行加一台变频运行满足要求,这样换泵时总有一台在工作。流量不会消失。

网友:
4.增加一台保证最低流量的小规格附属泵,加入到PLC控制程序里。每次换泵先启动附属泵。换泵结束停止附属小泵。
现在的供水控制器单机,里边也有附属小泵控制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加一台附属小泵比较可操作,就是散热循环系统,一个变频器+供水控制器+4个循环泵。

网友:
一般都是PLC控制吧

网友:
这点连锁控制根本就用不到PLC,变频器本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