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电子管前级,那种形式好?

楼主(2017-04-17):
如果SRPP,那么用那种管合适?6N9P,6N7P,6N1,6N2,6N3,6N6,6N11各有什么特点?如果不用双三极管,那么6J1,6J2,6J3,6J4哪个合适?
除了SRPP,还有哪种电路不错的?

网友A:
SRPP当然是低内阻双三极管最合适了,比如6N1和6N6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PP当然是低内阻双三极管最合适了,比如6N1和6N6就不错

别的电路形式也可以推荐一下。做过一个6N9P+6N8P并管阴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电路形式也可以推荐一下。做过一个6N9P+6N8P并管阴极输出。

6F1,2,五极部分电压放大,三极部分阴极输出,应该不错,其他的就比较复杂了,像和田茂氏电路什么的,用管很多

网友:
没做过前级,楼主成功后分享一下以便跟风。

网友B:
前级还是简单一些好,一级屏出直藕下一级阴出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还是简单一些好,一级屏出直藕下一级阴出就很好

这个形式做过了。。

网友A:
其实我也觉得太复杂的前级没啥必要,调试困难且容易出问题,又浪费材料,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或者突出优点还是不要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觉得太复杂的前级没啥必要,调试困难且容易出问题,又浪费材料,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或者突出优点还是 ...

是因为后级是“纯后级”,就是没有电压放大级,所以需要做一个前级配合使用,这样也可以变化搭配,多几种玩法。“纯后级”的意思就是,场效应管的,只有K134和J50,双极管的只有D555和B600,电子管的只有6P1或FU-29。。

网友:
和田茂氏线路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电子管了,用irf610很简单。电压要高,稳压100V.一个管子就够推力,当然电路要改下,47K改100K可调
1 ...

K851可以么?

网友D:
不建议用单管或单管+阴极耦合器结构,这种反相放大至少会造成心理上的一点点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用单管或单管+阴极耦合器结构,这种反相放大至少会造成心理上的一点点不舒服。

这位看来是老烧。。

网友E:
胆后级与没有电压放大的功放级不是一个概念,确切地说,那只能叫功率接续器,因此普通意义的胆前级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后级与没有电压放大的功放级不是一个概念,确切地说,那只能叫功率接续器,因此普通意义的胆前级无法满足 ...

就是弄一个能起到电压放大级或者叫推动级作用的前级。因为现在的数字音源电平很高,传统意义的前级加后级放大量太大了。所以把推动级和电流输出级拆开成前后级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