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是什么板子,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2017-04-17):
昨天淘到几块电板,帮看下有没有利用价值?板上有几只电容标示sbuc 2uf 160v不知这是什么电容,sbuc什么意思?见图∶ 收获b  收获b  收获b  收获b  收获b  收获b

网友:
这些要看你用在那方面才行,也要合适用才可以的。

网友A:
你说那黄色的   ,一般是CL电容 ,比CBB次点,不过因为包装很好 ,比较受爱好者的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那黄色的   ,一般是CL电容 ,比CBB次点,不过因为包装很好 ,比较受爱好者的欢迎

谢谢指导!只是不明白电容为何标示subc做标识?求科谱!!!

网友A:
可能是商标    ,我也有类似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商标    ,我也有类似的电容

不是商标,电容上像奔驰车标样的应是商标,请看图上有。

网友:
没什么可意外的,商标缩写   ,或公司内部的型号 ,某厂家定做写这几个字母也是没问题的,这类电容一直都是这样,我也有这种标志的电容和三极管   ,商标完全一样     ,另外   ,有时候区域不同 , 渠道不同   ,上面标志多少也有点不同  ,那属于内部内容   ,我们只管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