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多脚过板的集成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7-04-17):
经常拆卸一些过板的集成块,家里有风枪,吹下来很简单,但是吹下来后,好多孔位都堵上了,现在的方法是用针一个一个的捅,有时会把另外一面的PCB板捅坏。有没有其他简便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高手给回答一下。吸锡器我这里也有,单层板没有问题,双层和三层板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第1,3,4种方法都用过,这几种对于单面的板子还是很好用的,双面的板子或者三层的就不行了,经 ...

第二种不会损坏板子,也可以用从导线里抽出的细铜丝,要一点没有氧化的那种,浸透松香液后来吸锡。

网友A:
方法有多种:
1、找特种屏蔽线的屏蔽网,就是极细而且镀银的细线浸透松香酒精后加热吸锡。这种线很贵不好找,老的军机里面有,还有就是基站设备里的特氟龙同种电缆里面有。
2、找普通的网线剥出铜丝,沾上酒精松香液后,用烙铁加热焊盘面,将铜丝从元件面的孔穿入进来,过一遍就把焊锡带走了。
3、找一种直径3mm左右的不吃焊锡的不锈钢丝,一端上砂轮磨成非常缓慢变化的锥形,在手动抛光出非常光滑的表面,用烙铁加热元件面的焊盘,当温度适当后迅速插入焊孔并轻轻旋转着拔出来。这个工具在精度方面要求高,如果截面不圆,很容易损坏焊盘。我是用淘汰的不锈钢牙科器械自己磨制的。
4、先用好的焊锡把每个焊孔补足焊锡,接着涂松香酒精,再用烙铁加热后用吸锡器清除,要领是焊锡的流动性要好,温度要高,必须用助焊剂。

网友B(2017-10-21):
吸锡器 很好用 我经常干这活,不好用是因为工具不行. 烙铁要好 功率不够.化的不够彻底.吸不上来. 焊锡不好就多放点松香或者用好焊锡再补焊一遍.
吸锡器嘴上套一段硅胶管 耐热 增加密封性 加强吸力 吸一次一两个脚 脚密3个  很轻松.

网友(2017-11-30):
用专用烙铁头挺方便的,全部针脚同时加热,我用过,有一套多年不用不知归到哪个旮旯去了。

网友:
用屏蔽线或多股铜钱。

网友C(2018-10-30):
有那种不锈钢通针,把锡融化了捅一下就行,要么就是吸锡器,但是吸锡器对付大直径的孔还行,小直径的孔就力不从心了。还有一招,比较暴力,就是孔里的锡融化了直接给桌子上磕,前提是桌上最好垫点耐热的垫子

楼主(2017-04-17):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看到。

没有工具情况用, 把锡焊熔,移开焊枪,用嘴鼓足汽对准哪个孔脚,一吹孔即通,无损, !!

网友:
没有好办法,这玩意儿是焊上容易拆下难。

网友D:
(1)焊锡融化后,用修理钟表用的吹尘球,吹掉焊锡。
(2)收集几种直径的不锈钢注射针头,焊锡融化后在孔脚处插入合适的针头旋转,使集成块插脚脱锡。
两种方法可以结合使用。

网友E:
我都是用吸锡器,要用大一点的吸锡器,不要用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多种:
1、找特种屏蔽线的屏蔽网,就是极细而且镀银的细线浸透松香酒精后加热吸锡。这种线很贵不好 ...

非常感谢,第1,3,4种方法都用过,这几种对于单面的板子还是很好用的,双面的板子或者三层的就不行了,经常弄坏PCB,可能是技术还是不熟练,第2种方法还没有用过,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焊锡融化后,用修理钟表用的吹尘球,吹掉焊锡。
(2)收集几种直径的不锈钢注射针头,焊锡融化后在孔 ...

非常感谢,大头空心针用过,不太好用,可能是个人技术问题,吹尘球我再试试看好用不好用,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吸锡器,要用大一点的吸锡器,不要用小的

原来一直认为吸锡器是最好用的,大的小的,国产的,进口的,买了真是不少,单层板都可以用,效果不错,三层或者双层就很费劲了。

网友:
确实 是双层包不好拆,用一个大一点的烙铁试试

网友(2017-07-27):
那就先把空里的锡吹化了 放上去就行 特方便

网友:
拆下后如需再安装器件的仍然使用热风枪就可以。

网友:
各种封装的IC 焊接SMT大规模无引脚的均能做到换后与机器打板一样的,看能如何帮到你,

楼主(2017-11-24):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 很好用 我经常干这活,不好用是因为工具不行. 烙铁要好 功率不够.化的不够彻底.吸不上来. 焊锡不好就 ...

谢谢,已经更换了大功率的烙铁,虽然还是不太好用,但是比之前好多了,有可能是自己的技术部成熟。

网友:
学习了,再试试摸索下

网友(2018-03-29):
用息炉吧。。。。。。。。。。

网友(2018-06-16):
剪断引脚再拆,通好孔再装新片子。

网友(2021-01-29):
化开焊锡 ,吹尘球,吹掉焊锡

网友(2021-04-25):
吹尘球怕吹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不锈钢通针,把锡融化了捅一下就行,要么就是吸锡器,但是吸锡器对付大直径的孔还行,小直径的孔就力 ...

我一般就是直接往桌上磕,对付直插多脚原件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不锈钢通针,把锡融化了捅一下就行,要么就是吸锡器,但是吸锡器对付大直径的孔还行,小直径的孔就力 ...

我一般就是直接往桌上磕,对付多脚直插原件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