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功放变压器噪音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17):
买了一个旧功放!开机变压器噪音很大(空载也有噪音)!不过音响里没有噪音!哪位大师能解决一下呀!!!!

变压器

变压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造成变压器铁芯松动,解决办法:1.想办法插紧使其不松动;2.烘干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造成变压器铁芯松动,解决办法:1.想办法插紧使其不松动;2.烘干浸漆。

变压器不松动。很牢固的。用手按住还有噪音。是不是这种变压器本身就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不松动。很牢固的。用手按住还有噪音。是不是这种变压器本身就有噪音?

正常的变压器是没什么声音的。

网友B:
变压器设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设计有问题吧!

不清楚。图片上的变压器。有大师说需要浸漆了。看这用料很扎实。不过这玩意居然是广播功放准备换个家用的。

网友:
现在市电普遍偏高,如两线包之间有缝隙建议用0.5--0.6的漆包线穿绕一层串入初级,加大初级电感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