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功放变压器噪音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18):
买了一个旧功放!开机变压器噪音很大(空载也有噪音)!不过音响里没有噪音!哪位大师能解决一下呀!!!!

网友:
重新浸绝缘漆,烘干

网友:
首先固定好变压器,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
有时电路参数偏移也能造成

网友:
变压器两端加个横条,紧固变压器,防止铁心震动

网友:
放胶水粘粘

网友A:
加个铁壳屏蔽罩

网友:
和一楼一样,浸漆,烘干。

网友B:
还是看看变压器的成色,沉点的感觉还行的话就浸漆,烘干,看着就不顺眼的就换吧

网友C:
简单的话,用502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固定螺丝松,若不是,建议加厚橡胶垫,找到根源,总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固定螺丝松,若不是,建议加厚橡胶垫,找到根源,总有办法解决!

谢谢了。刚才有大师说是广播功放,准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话,用502

谢谢师傅的帮助!广播功放准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看变压器的成色,沉点的感觉还行的话就浸漆,烘干,看着就不顺眼的就换吧

功放是够沉的,就是是广播功放。准备换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铁壳屏蔽罩

谢谢大师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