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块老主板P43 DDR2 ,无修,无暗病!!!!!

楼主(2017-04-18):
老电脑主板坏了,收块P43 的主板,支持775 cpu,南桥ICH10 ,二代内存,要求无修,无暗病,大板! 有的 带型号,带价来。最好一线品牌。

补充内容 (2017-5-9 12:04):
已收 关贴!!!!!!!!!!!!!!

楼主:
发帖时论坛报错了,帖子貌似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帖时论坛报错了,帖子貌似看不到了。

我有微星的,6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微星的,60元。

什么型号? 我原来用的是微星7519的板子,这个板子内存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下午抽时间去仓库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 我原来用的是微星7519的板子,这个板子内存非常容易出问题。

回坛友,刚才翻到了库存目录,看到P43主板是微星P43-c51(MS-7519 V2.1) ,改成了771针和775通用的了(cpu座子动了一下两边的小耳朵),现在装的是志强服务器cpu,X5435之类。就是说现在这个主板既可以上775的u也可以行771的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坛友,刚才翻到了库存目录,看到P43主板是微星P43-c51(MS-7519 V2.1) ,改成了771针和775通用的了(cpu ...

我是小白一个,对于主板主要是要稳定性第一,这种改cpu的主板,感觉应该是要改线之类的,cpu我用的是5200,也不知道支持性怎么样,还有我以前用的就是7519这个型号的,内存非常容易出问题,开始还能将就用,后来自己就直接坏了,我还是收那种没有改修过的板子吧,不好意思了。

网友:
775cpu还是能正常用的。

网友B:
41的话我估计会多一些,41和43差不多吧,如果43不好收楼主可以考虑G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的话我估计会多一些,41和43差不多吧,如果43不好收楼主可以考虑G41

G41是带集显的,比较鸡肋,我有独立显卡,而且G系列南桥芯片是ICH7的 P43的是ICH10的  ,慢慢收吧,反正也不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G41是带集显的,比较鸡肋,我有独立显卡,而且G系列南桥芯片是ICH7的 P43的是ICH10的  ,慢慢收吧,反正也 ...

明白了,我家里有台机器可能是P43的主板,配的是Q 8300 CPU  不过主板不正常了,每次需要开两次才亮   留着它的就是因为它有老的打印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我家里有台机器可能是P43的主板,配的是Q 8300 CPU  不过主板不正常了,每次需要开两次才亮   留 ...

不知你那台电脑有没有接地线,以前我有个电脑 可能是主板漏电了,也是不容易开机,要好几次才能开开,后来把电脑插在有地线的插排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那台电脑有没有接地线,以前我有个电脑 可能是主板漏电了,也是不容易开机,要好几次才能开开,后 ...

我这个主板很奇怪,只要开两次上就保准能开机,并且开机后一切正常!  我主机没有接地线啊,家里都没有接地线

楼主:
继续来收了

网友:
还没收到吗?我的这款你还是考虑一下吧,775和771的cpu都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映泰i45主板。p45芯片组

型号  价格  有无拆修?

网友:
有块拆机的华硕P5QL SE,无修无暗病,挡板后配挡板不是很配套。

网友D:
我这有个技嘉的 不带集显 有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技嘉的 不带集显 有挡板

主板还在吗

网友D:
不在了 你要不要看看别的主板 我这有g41的 有am2 am3的

网友E(2017-05-18):
引用 网友D:
不在了 你要不要看看别的主板 我这有g41的 有am2 am3的

主要是有几根2g2代内存,只能找2代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有几根2g2代内存,只能找2代板子

我有个am2的主板 7750的CPU 可以插两根二代内存 要不要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am2的主板 7750的CPU 可以插两根二代内存 要不要看看

追求稳定,街机游戏模拟和k歌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追求稳定,街机游戏模拟和k歌用的。

现在还在用的 暂时没发现问题 独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追求稳定,街机游戏模拟和k歌用的。

技嘉的G31M-ES2C,成色好,无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G31M-ES2C,成色好,无挡板。

显卡插槽能用吗?我需要插双头独显,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G31M-ES2C,成色好,无挡板。

你那有多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