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故障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7-04-18):
  机型型号:iPhone6

  故障描述:不开机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硬盘掉点,直接取下。如图:

  通过查图纸和点位,确定有用点有3个。如图:

  其它点都是供电地线和空脚,补好线。

  把硬盘装好刷机。如图:

  进激活界面。

  激活后测试,OK,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做法能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太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