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春雷703中频曲线

楼主(2017-04-18):
波型很不错,竟然是双峰曲线,扫频频率450-480KHZ,中频也不是在标准的465KHZ,而是约469KHZ.

水平每格3.75KHZ,幅度约1.4V。

水平每格10KHZ,幅度约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子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动中周了,动了总感觉不好,除非不调不行了。

我相反,手痒是总想接上扫频仪,调调中周

老收音机調坏老好几个中周磁帽。幸好手里有中周存货,拆下换上磁帽继续调

网友B:
很好的中频曲线,配上优质低放和喇叭,可享受广播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中频曲线,配上优质低放和喇叭,可享受广播的乐趣。

谢谢版主回复,该机声音确实不错,就是喇叭小了点,0.25VA的飞乐。

网友C:
703没用双调谐, 成调出这样宽的曲线??!!  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3没用双调谐, 成调出这样宽的曲线??!!  不可思议!

还有不可思议的,这次输入的信号跟测量海燕B331、春雷805是一样的,输入点、测试点也一样,但这个幅度是1.4V,比春雷805、海燕B331的1.2V都高,这说明7管机春雷703的中放增益比海燕B331、春雷805这2款8管机都高,而且是在双峰的情况下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不可思议的,这次输入的信号跟测量海燕B331、春雷805是一样的,输入点、测试点也一样,但这个幅度 ...

我猜—定是用了12*12的TTF1大中周有关 ,我也有一台703,一直就觉得它灵敏度特高,沒想到中频曲线还这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定是用了12*12的TTF1大中周有关 ,我也有一台703,一直就觉得它灵敏度特高,沒想到中频曲线还这么 ...

不是12*12的中周,照样是10*10的。

网友D:
说明这台红旗703在状态,其它两台看中频曲线可能需要做些微调。

网友E:
楼主示波器亮度开得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这台红旗703在状态,其它两台看中频曲线可能需要做些微调。

机子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动中周了,动了总感觉不好,除非不调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亮度开得太亮了.

波型我已经调暗了,但字符不懂能不能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波型我已经调暗了,但字符不懂能不能调。

您示波器的辉度旋钮旁边有一个SELECT按键,按下以后应该可以选择调整项目。字符和波形是可以分开调的,个别示波器游标也可单独调整。
附上几个可能相关的单词
TEXT : 字符
CURSOR :光标(游标)
WAVEFORM : 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相反,手痒是总想接上扫频仪,调调中周

这是买扫频仪的后遗症:没事就爱拧中周玩。冷机看看,热机看看,吹风看看,浸蜡看看,完事还得敲敲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是买扫频仪的后遗症:没事就爱拧中周玩。冷机看看,热机看看,吹风看看,浸蜡看看,完事还得敲敲再看看 ...

我正是这样,你是怎么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是这样,你是怎么猜到的

这就是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相反,手痒是总想接上扫频仪,调调中周

以前老干这事,调坏中周磁帽不少,现在正常就不调了,因为即使不调坏,调松了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示波器的辉度旋钮旁边有一个SELECT按键,按下以后应该可以选择调整项目。字符和波形是可以分开调的,个 ...

谢谢告知,下次测量时试一下。

网友G:
看波形,可惜暂时还没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波形,可惜暂时还没扫频仪

我这个是自制,用洞洞板焊的,挺简单的,就是变容二极管难找一些,我是用彩电高频头拆下的三个变容二极管并联。另外要制作的话,最好有频率计和LCR电桥进行制作和调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自制,用洞洞板焊的,挺简单的,就是变容二极管难找一些,我是用彩电高频头拆下的三个变容二极管 ...

能否给出图纸?不难的话,模仿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给出图纸?不难的话,模仿一个,谢谢

时间久了,不一定能找到。但坛里有制作的帖子,你可能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久了,不一定能找到。但坛里有制作的帖子,你可能找找。

好的,谢谢

网友H:
呵呵~你的示波器一直都是点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你的示波器一直都是点状的。

是呀,这种示波器是模拟与数字结合的,而当时的数字技术又比较初级,所以就有这样点状的波型了。

网友:
这是双调谐曲线,单调谐出不来这样的吧

网友I:
不知这是什么?好像是功放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这是什么?好像是功放部分的。

这是检波部分电路,包括第二中放管、第三中周、检波二极管及相关电阻电容,不是双中周。屏蔽它们是因为检波增益比较高,属避免中放自激的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检波部分电路,包括第二中放管、第三中周、检波二极管及相关电阻电容,不是双中周。屏蔽它们是因为 ...

有特色,是组件,元件电路板都在屏蔽盒里,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