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帖:家用AV功放环牛,故障率高不高?有,但不高。

楼主(2017-04-18):
大家都说,AV功放环牛的故障率低,但也有!还就被我碰上了!我的广东产雅加牌AKAI-A16型AV功放环牛,初级近乎短路,直流电阻2欧。当次级断开时,在初级串联一个60W灯泡接220V,很亮!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几乎没啥交流电压,1V左右。但环牛外观完好,通电时没有哼声,也不发热.该环牛次级共有4个绕组:27V*2,13.4V*2,11.7V*1和5.8V*1.直径11cm.我想请问大家,这个环牛是修,还是买?还是用别的功放的牛代用?代用,这4个次级的电流,电压是否能巧合?买,恐怕难买!谁还生产这个了。重绕,难吗?我没绕过,也没工具啊!望大家出出主意,谢了!

网友:
马云家有定做变压器的,有些还提供了修复服务!不懂功放对您的意义。可以搜索下询下价格。
两组双抽头对应功放级及推动级供电,11.7有可能是喇叭保护等电路供电用;5.8一般就是待机电压、面板显示等电路供电。分析下各组电压的用途及功率。有旧的就代换,没有就定做!关键看价格是否有优势!

网友:
看价格是否有优势。这个最实在

网友:
可能是铝线的  烧短路了,找个现成的  要上淘宝看看了

网友:
出钱论坛找个高手手工绕一个,之前看到器材交换那里有坛友绕的手工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