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调至欧姆档 保险管自毁

楼主(2017-04-18):
最近状态实在糟糕 先是修理電子镇流器爆炸 紧接着電台被查抄 昨天自己的一堆仪表试触测電流集体烧保险 现在更换保险后 MF368万用表欧姆档保险管自毁。没办法 对着图 慢慢分析检查吧

网友A:
说说看,你的电台为啥被抄了。

网友B:
电台每年都要年检,电台执照最后面有年检表格。

网友C:
电子镇流器品牌的或者做工好的可以修否则一律改老货日光灯电感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你的电台为啥被抄了。

在空调机的室外机上架设的鞭状天线【苗子】 天线上还自行加装有LED流水灯 发射时候会打开接通 天线都架设了好多年了 估计被举报了  我那天在外面吃饭 回家时候 家里说来了JC 查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品牌的或者做工好的可以修否则一律改老货日光灯电感镇流器

头一天晚上维修 不小心把整流桥烧毁 第二天修理时 供电未经过整流直接把220V引入 2个滤波电容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台每年都要年检,电台执照最后面有年检表格。

怎么去年检。。

网友:
你好;拿着电台到当地无委办公室在电台执照最后面按个2017小圆章即为年检,顺便在电台上贴上椭圆形激光标志。电台执照一般是3年,过后拿着旧的换新的执照。

网友D:
想知道欧姆档保险丝怎么会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欧姆档保险丝怎么会自毁。

之前 用MF368测量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 然后打到欧姆档 红黑表笔短接发现指针不偏转 使用电压档测量交直流电压 发现依旧如此 后打开外壳发现保险烧毁 更换同型号保险 切换至欧姆档 短接表笔仍旧不能偏转,发现保险再度被烧毁 于是找到电路 分析发现 3只4148二极管被击穿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E:
破镇流器修它干啥近便我送你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镇流器修它干啥近便我送你几个

没办法 别人家的  真是越抠门越有钱。。

网友E:
这下邻居可以说你给修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邻居可以说你给修好坏了

有些东西吧 怎么说呢  查出问题了 却没有合适的配件或者替换零件 尤其是高频电路 替换配件稍不匹配 基友可能不起振 前功尽弃 所以 有些时候 故意给修坏 也是不想让别人找

网友:
精神可嘉。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