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制作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7-04-18):
一直想拥有个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终于准备好资料和器件了。说开工就开工。

补充内容 (2018-4-19 12:4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0NzYxMDkyMA==.html

补充内容 (2018-4-19 12:44):
下面的连接地址是制作好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视频。

补充内容 (2018-4-28 20:59):
这个机子的参考图

楼主(2018-04-28):
这是我参考的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18-5-2 10:55):
用到的电子管,高频头用6N3,中放用6K4,检波用2AP9。通过实践证明中放用6J1高频丰富,用6K4声音圆润。

网友(2017-04-26):
可变电容太大了,应该用30P左右的双联,可变电容较大虽然电容稳定性增加了,但是电感量太小,所以谐振回路电感稳定性差,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LC比率过低影响谐振回路阻抗,导致输出端电压下降,从而影响灵敏度。

网友(2018-05-29):
手上有两板电子管中周,来学习取经也想制作一台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网友(2018-04-19):
手工调试到这样真是不错了 顶顶顶 顶上去

网友A(2017-04-19):
祝你成功,期待着完工!

网友(2017-09-22):
引用 楼主:
这种中周你还有吗,给我让几个。

   实在抱歉,只剩照片中的四只了。

网友(2017-04-19):
引用 楼主:
理由呢,我想只要把电感线圈做小还是可以的。

用二十几P的双联线圈才四五匝,你想想再少还能做成"线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呢,我想只要把电感线圈做小还是可以的。

试试用LC谐振公式算一下最大容量分别是460p与25p的可变电容,谐振在87.5兆赫兹时所必须的电感量,再与1cm长直导线自身的电感量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未必能直接用在调频波段调谐电路。要么拆片要么换四连电容……

理由呢,我想只要把电感线圈做小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7-09-12):
引用 楼主:
悲催,收到的声音不是中放来的,我把中放级的两只6K4都拔了。还能收到微弱的电台,声音是哪里来的。为什么 ...

拔掉中放管还响那就成了无调谐式矿石机

网友B(2017-04-18):
可变电容未必能直接用在调频波段调谐电路。要么拆片要么换四连电容……

网友:
顶起来……过来 学习了

网友:
双联必须换或改造成一定二动片。。。。。见FM就顶。。。。

网友C:
没关系,我试过各串联一个30P的电容也可以,就是曲线是不是线性的不敢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未必能直接用在调频波段调谐电路。要么拆片要么换四连电容……

哈哈............调频装他吧。

网友D:
调幅调频用的四联可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幅调频用的四联可变电容:

这个带减速轮的四联真好,可惜我买了好几个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我试过各串联一个30P的电容也可以,就是曲线是不是线性的不敢肯定。

这个办法好,提醒了我,我也照着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提醒了我,我也照着做。

还是淘一只白版那样的四联(昨天交易区有坛友卖,不贵。搜一搜)。改造的坛上也有1、【参赛】业余自制紧凑型胆FM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53984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2、业余自制紧凑型胆FM(改进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53984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3\用双联改了一个4联FM用的,同步不错,每联是5p~22p,是否可以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53984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4DIY-胆FM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53984

5终级DIY空气双连变四连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53984

楼主:
制作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一次性出声了,只是声音很微弱,调检频中周没有任何作用,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中周是我自己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成功,期待着完工!

完工了,一次性出声了,效果不是很理想,准备制作第二台,这台全当交学费了。毕竟积累了些经验。

网友:
胆调频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制作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一次性出声了,只是声音很微弱,调检频中周没有任何作用,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

主要是你得可变电容较大,由于LC比率严重不足,因此谐振阻抗较低造成的变频器增益不够,尝试着采用30P左右的双联,认真调整跟踪并检查一下鉴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你得可变电容较大,由于LC比率严重不足,因此谐振阻抗较低造成的变频器增益不够,尝试着采用30P左 ...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我试过各串联一个30P的电容也可以,就是曲线是不是线性的不敢肯定。

串联电容后,可变电容只有很少部分在起作用,多数闲置了。能用但是选择性差。

网友:
见FM就加分

楼主:
悲催,收到的声音不是中放来的,我把中放级的两只6K4都拔了。还能收到微弱的电台,声音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中放一直没有工作。

网友:
还是买个4联来装比较好.频率覆盖不均匀,而且高端容易停振.

楼主:
向大家汇报我这一段时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作业,强信号台收听效果还好,就是收不到较弱的台,都是本地台一个能收到,一个收不到。怎么回事。

网友F:
是超外差的吗?只看到一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超外差的吗?只看到一个线圈......

是超外差的,有两个线圈。算上中心抽头,三个线圈。

网友G:
FM我做了很久,可变还是要按照规矩来,否则谐振很难匹配.以前因为电台少,将就着用,现在电台多,你就调不好两头.我们这里都有20多个电台.
另外,振荡管最好用屏蔽罩

网友D:
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很难调试。

网友:
学习中。。。以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我做了很久,可变还是要按照规矩来,否则谐振很难匹配.以前因为电台少,将就着用,现在电台多,你就调不好两头 ...

当收到强信号台时什么都不是个事,杂音没了,干扰没了,震荡线圈随便调都能收到。但是弱信号台就挑剔了,杂音大,干扰信号容易窜入。音质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悲催,收到的声音不是中放来的,我把中放级的两只6K4都拔了。还能收到微弱的电台,声音是哪里来的。为什么 ...

问题找到了是我用洞洞板制作的鉴频电路接错了。还有一个中周的电容一端接地了,排除故障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FM的困难就在于这里.花了很大的精力做个收音机,总想着要做得好,至少跟地摊收音机一样的灵敏度,但是现实就是调试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很难调试。

没有仪器,我是先找到很微弱的声音,然后凭着耳朵调,效果还是不错的,完全能用。为了个收音机买那么多那么贵的仪器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者可以拆掉一大半剩下上3下2片

我把双联改成四联了,效果棒棒的。

楼主(2017-05-22):
原来声音大,现在声音小,有时就停振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联一般有11至12组左右,可以拆成只剩一组动片,这样电容就变为365P/12,约等于30P,做调频收音机就正好合 ...

我已经改成四连了,效果很好,中放可能需要再加一级,弱台收不到。

楼主:
截止今天我制作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一切功能正常,宣告实验阶段结束,在此对老邓说声谢谢,是你的不断鼓励才使我有这次成功的经历。以前觉得装调频收音机很神秘,是你揭开了这个神秘面纱。

楼主:
调频收音机功能正常后肯定有沙沙声,没有沙沙声的灵敏度就不够,中周必须加屏蔽罩。

楼主:
制作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一切功能正常。选择性、覆盖频段都合适了。只是怎么搞的调幅信号就混进来了,烦人,严重的时候就把调频信号覆盖了。像似风刮来的一样,一阵一阵的。调频的整个频段都有,一直从低端“刮”到高端。忽强忽弱。打开正品的德生机有时候也有,只是轻点。

网友:
如果正品德生收音机都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你那里附近有功率比较大的调幅电台、或者有很强的干扰源

楼主:
调频收音机一切功能都好了,效果棒棒滴。

网友J:
我也做了,最高端最低端的电台声音很大,中间的声音相对比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了,最高端最低端的电台声音很大,中间的声音相对比较弱

先用正品机的10.7M信号调好中周。然后调振荡线圈至声音最大和覆盖全部频段就好了。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

楼主(2017-09-04):
近一段时间,矿石论坛咋这么冷清,好长时间了,帖子一直没有更新。

网友:
要靠大家参与才能繁荣,一二个人挺不住了

网友K:
   普老师能否介绍下自绕中周的数据,也想仿制。
用这个可以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普老师能否介绍下自绕中周的数据,也想仿制。
用这个可以吗?

        在哪里弄这么多电子管电视机的中周,这个做调频收音机能用而且很好,需要重新绕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在哪里弄这么多电子管电视机的中周,这个做调频收音机能用而且很好,需要重新绕制。

老师有没有具体的绕制数据,能提供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有没有具体的绕制数据,能提供下。谢谢!

        具体绕指数据要根据你的现在的线圈骨架去实验决定,记得电视机中频是6.5MHz 而调频中频是10.7MHz,所以估计你这些骨架可以使用,因为频率高点圈数比现在的可能少点,具体也要看谐振电容,本坛以前有些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在坛内搜一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哪里弄这么多电子管电视机的中周,这个做调频收音机能用而且很好,需要重新绕制。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普老师能否介绍下自绕中周的数据,也想仿制。
用这个可以吗?

这个里面也有中周绕制的具体数据。

网友K:
    谢谢老师提供的资料,还望能告诉下绕线的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老师提供的资料,还望能告诉下绕线的线径。

线径零点二几的都行没严格要求。

楼主:
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制作过程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怎样消除调频信号中的交流声(时有时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普老师能否介绍下自绕中周的数据,也想仿制。
用这个可以吗?

这种中周你还有吗,给我让几个。

网友:
多年前,就捡了一个老电子管电视机的底盘,这次正好用它的中周,改绕FM中周。谢谢以上老师提供的资料!

楼主(2018-04-18):
制作的收音机视频

网友:
请录制个视频看看

楼主:
视频在电脑桌面上我不会传,怎么上传视频呢

楼主:
上传到优酷了,正在审核中。

网友:
好的 稍后看看视频 有劳 有劳

楼主:
我发视频了,大家快看。纯手工调试能达到这个效果,很兴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了,最高端最低端的电台声音很大,中间的声音相对比较弱

这个可能是统调的问题,先把93.5点的台调节振荡线圈声音调到最亮,然后低端的台调垫振电容,高端的台调和空联并联的电容。

楼主:
      我通过这次制作电子管调频收音机有一下经验和大家分享:
      1.所有的元器件最好是新的,质量好的,确保每一个元器件都是好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制作本身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如果再加上原件不过关,那么你技术再高也会搞的晕头转向的。)。
      2.布线要合理,信号由高频端走向低频端。高频和低频部分不要离的太近。高放部分最好独立。
      3.焊接点要堆锡,不要舍不得焊锡,每个焊点确保接触良好。焊点要光滑,多余的管脚剪掉(这样可以防止和下一个焊点接触上。)。
      4.线圈和中周只要是按照资料上参数做的肯定能用,不要轻易怀疑自己的制作,本机振荡和天线线圈线径最小1.2毫米。
      5.耐压高的地方用到的电容一定要耐高压的,低压电容容易击穿。供电电压等出声后可以调试最佳点。
      6.交流声除了电源外主要来自中周和天线。
      7.原件互相的交叉和管脚过长引起的分布电容对电路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尽量要避免。
      8.电阻和电容的体积在保证量足的情况下尽量要小的,这样搭接好的电路看起来简洁明了,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交叉和接触。
      9.接好电路检查确认无误后才可以通电。每次需要重新焊接电路时一定要断电而且要把电源上的电容放电。
      10.调试信号用正品的收音机10.7中频就行。逐级调中周,中周不要用腊封,在磁芯上垫上橡皮筋就行。

楼主:
11.元器件焊接先后顺序要排好,不要绕前面焊接的原件影响后面要焊接的原件,原则上是先焊接较大的原件,先焊接底层的原件,比如如果要走一根公共地线,走一根公共正极线,那么就得线焊接好这两个线,而且要焊接牢靠。管脚较硬较粗的也应该先焊接上。记着堆锡,因为搭棚焊接不比电路板焊接容易脱焊。
12.露在外面的管脚套上耐高问的绝缘套管。

楼主(2018-05-28):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参考的原理图:

试着发图,

楼主(2020-02-21):
这几天胆调频又火起来了。